丰富的强弱电基础知识(附各种图形符号)

楼主(2019-07-02):
本文整理了关于强弱电的基础知识,介绍了三相交流用电、导线种类、照明安装方式、导线敷设符号、线路图形符号、配电设备图形符号、灯具和插座等图形符号,仅供大家交流学习!

事故级别:

交流电:

三相交流电:三相交流电是由三个频率相同、电势振幅相等、相位差互差120°角的交流电路组成的电力系统。现在,我国生产、配送的都是三相交流电。
三相电源的星形(Y形)连接:相电机的星形接法是将各相电源或负载的一端都接在一点上,而它们的另一端作为引出线,分别为三相电的三条相线。
对于星形接法,可以将中点(称为中性点)引出作为中性线,形成三相四线制。也可不引出,形成三相三线制。当然,无论是否有中性线,都可以添加地线,分别成为三相五线制或三相四线制。优点是可以同时得到两种不一样等级的电压向三相用电设备和单相用电设备供电。

导线类型:
①BBLX,BBX:棉纱编制橡皮绝缘铝芯、铜芯电线
②BLV,BV:塑料绝缘铝芯、铜芯电线
③BLVV,BVV:塑料绝缘塑料护套铝芯、铜芯电线
④BLXF,BXF,BLXY,BXY:橡皮绝缘氯丁橡胶护套、聚氯乙烯护套、铝芯铜芯电线
⑤VLV,VV: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铝芯、铜芯电力电缆,又称全塑电缆
⑥YJLV,YJV:交联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铝芯、铜芯电力电缆
⑦XLV,XV:橡皮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铝芯、铜芯电力电缆
配线类型

照明配电箱的安装高度应符合施工图纸要求。若无要求时,一般底边距地面为1.5m,安装垂直偏差不应大于3mm。配电箱上应注明用电回路名称。

导线敷设:

防雷等级:

防雷装置:

导线表示方式:

常用导线标记:

设备表示方式:

a:设备编号
b:设备额定容量
c:线路熔体或低压断路器脱扣电流(A)
d:标高
线路图形符号:

配电设备图形符号:

灯具图形符号:

插座图形符号:

开关图形符号:

电表图形符号:

灯具安装方式:

网友:
强弱电基础知识收藏了!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