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N1500-D02A 开机死机

楼主(2019-07-02):
6-71-N1500-D02A 开机COMS报错死机,刷BIOS还是一样,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先看RTC电路

网友A:
死机看RTC电路?你也是个大神级人物!

网友:
报错内容提示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死机看RTC电路?你也是个大神级人物!

开机报COMS错查RTC电路不妥吗?RTC电路不正常不开机死机的故障不是没有。

网友:
是开机就卡死?还是进系统死机,或者报错,请说明详细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报COMS错查RTC电路不妥吗?RTC电路不正常不开机死机的故障不是没有。

COMS报错人家都没有说报的什么,你就知道是RTC?

网友:
测试COMS+级对地阻值。更换COMS电池。然后裸板点机,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S报错人家都没有说报的什么,你就知道是RTC?

你回复的内容比楼主的内容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MS报错人家都没有说报的什么,你就知道是RTC?

CMOS电路就是RTC电路,都有文字报错了查RTC不是很正常的反应吗?不知道跟你讲这些是要干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MOS电路就是RTC电路,都有文字报错了查RTC不是很正常的反应吗?不知道跟你讲这些是要干什么。

人家的报错文字都没有发出来,你就要查RTC?你知道RTC是管什么的吗?如果是报无线或者独显或者硬盘,你也去查RTC?能不能不要逗我玩哦!

网友C(2019-09-01):
引用 网友A:
人家的报错文字都没有发出来,你就要查RTC?你知道RTC是管什么的吗?如果是报无线或者独显或者硬盘,你也 ...

垃圾,你不提问题,人家提还不行了

喻庆国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找到原因了楼主

网友:
那应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一台毁灭者的机器?开机时间错误,然后确定回车就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垃圾,你不提问题,人家提还不行了

你看你的回复不用我说你是什么一眼就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