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这些家庭用电安全知识,老电工不一定全知道

楼主(2019-07-02):
小知识:为什么会漏电?

  • 水管有裂缝,水滴就会从这个缝隙处流出来。电虽然看不见,但也会偷偷跑出来,这时如果有人触碰到,就会发生致命的危险。
  • 环境潮湿、设备绝缘系统老化、错误的人为操作都有可能造成漏电。因此,防漏电在做的是2件事,1是尽可能杜绝导致漏电的纰漏,2是降低漏电发生后带来的危害。

装修篇:

  • 用电规划多回路,漏电保护装置选择需合理。
  • 家庭用电线路建议分照明回路、电源插座回路、空调回路等分开布线,推荐每个分回路都安装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
  • 插座、导线的容量选择需满足电器要求。
  • 现代家庭的电器需要与日俱增,在选择插座及导线时,注意根据电器的功率来进行规划和选型。

日常篇:

  • 平时注意观察插头、电源线、连接处是否都正常,是否有破坏迹象,一经发现立刻更换;
  • 在卫生间、阳台等潮湿的地方安装插座,推荐选配防溅盒。
  • 任何电气产品都有运用寿命,对于漏电保护装置来说,每月对它的功能是否正常进行确认非常重要。
一般的漏电保护装置都会提供测验按钮,这个东西每家每户的配电箱里都有,但大多数人可能从来没认真看过。如果你仔细看,其实上面写着一行字“每月按一次”——它就是漏电保护器的测验按钮。
当这个键被按下时,漏电保护装置会模拟一个漏电信号,如果漏电保护器功能正常,此时就会跳闸并切断电路。如果没有跳闸,那说明这个漏电保护器已经失效,需要立刻更换。每月按一次,就等于每个月都在检查一遍它是否还在正常工作,这是保护家人远离漏电危险的一道关键安全防线,千万不能疏忽。
硬件篇:

  • 选择漏电保护装置,需要从哪些角度来考虑呢?
  • 首先,家庭选择漏电保护装置,应选择30mA敏感度的产品。当回路中的泄露电流(即漏电)超过30mA时,就立刻切断电路,保护人身安全。
  • 其次,相比AC型,现在A型漏电保护器运用更广泛,因为它能对于电吹风、电磁炉、直流变频空调等设备进行保护。
  • 通过产品标识,可以辨别漏电保护装置是哪种。如下,左图产品标识中的

  • 代表是AC型,右图产品标识中的

  • 则代表A型。

最后,漏电保护装置分拼装式和一体式。前者选择灵活,但体积大且安装成本高;后者则体积小省空间,安装成本低。

网友:
这些生活常识,确实需要平进多注意,安全第一,生命第一!

网友:
不错,,又来学习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