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制图的一般规则

楼主(2019-07-02):
1、电气图图面的构成:
1.1 幅面
电气图图纸幅面一般规定为以下5个规格:A0、A1、A2、A3、A4号图纸

1.2 图线
电气图用的图线有实线,虚线,点划线,双点划线四种。其形式及含义如下图所示

通常在一张电气图中只选用两种宽度的图线,出线宽度为细线的两倍。当需要两种以上的宽度时,线宽以2的倍数依次递增。平行图线的间距应不小于粗线的两倍,同时不小于0.7mm。
1.3 箭头和指引线

1.4 电气图的字体
电气图中的字体,包括汉字,字母和数字,其大小依图幅而定。汉字应写成仿宋体,字体大小以字的高度分为7种型号:20、 14、 10、 7、 5、 3.5、 2.5。字宽约等于字高的2/3。本文来自www.eadianqi.com
2.电气图的布局
电气图要求布局合理,排列均匀,图面清新易于识图。
2.1 图线的布置
图线的布置应有利于识别各种过程及信息流向。电气线路图中通常电源或信号的输入在左边(上面),输出在右边(下面)。
图线的布置有以下3种:① 水平布置 ② 垂直布置 ③ 交叉布置
2.2 元器件的图形符号布置
同类型的图形符号应水平或垂直成一条直线,且控制回路的负载宜靠近零线或负极。

3、图上元件位置的表示方式
电路图上的电气设备、元器件很多,为了清楚表达图与图,元件与元件之间的连接情况,表示方式有三种: ⑴坐标法; ⑵电路编号法; ⑶表格法;
我们通常用坐标法来表示,下面着重讲述坐标法。
⑴ 、坐标法
坐标法也称图幅分区法,它是将整个图样的幅面分区,从图样的左上角开始,在图样周边的竖边方向按行用大写字母分区编号,横边方向按列用数字分区编号(分区数必须是偶数),图中某个位置的代号用该区域的字母和数字组合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