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三相五线制?三相五线制

楼主(2019-07-02):
三相五线包括三相电的三个相线(A、B、C线)、中性线(N线);以及地线(PE线)。地线在供电变压器则和中性线接到一起,但进入用户侧后不能当作零线运用,否则发生混乱后就与三相四线制无异了。
1.什么是三相五线
注意:中性线(N线)不等于零线,正常情况下中性线无电流,而零线是作为电路的回路
中国规定,民用供电线路相线之间的电压(即线电压)为380V,相线和地线或中性线之间的电压(即相电压)均为220V。进户线一般采用单相三线制,即三个相线中的一个和中性线(作零线)、地线。
三相五线制标准导线颜色为:A相黄色,B相绿色,C相红色,N线浅蓝色,PE线黄绿双色。

2.三相五线特点
三相五线制包括三根相线、一根工作零线、一根保护零线. 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 除在变压器中性点共同接地外,两线不再有任何的电气连接.由于该种接线能用于单相负载、没有中性点引出的三相负载和有中性点引出的三相负载,因而得到广泛的使用.在三相负载不完全平衡的运行情况下,工作零线 N是有电流通过且是带电的,而保护零线 PE 不带电,因而该供电方式的接地系统完全具备安全和可靠的基准电位。
3.三相五线制
三相五线制中五线指的是:3根相线加一根地线一根零线。一般用途最广的低压输电方式是三相四线制,采用三根相线加零线供电,零线由变压器中性点引出并接地,电压为380/220V,取任意一根相线加零线构成220V供电线路供一般家庭用,三根相线间电压为380V,一般供电机运用。 三相五线制比三相四线制多一根地线,用于安全要求较高,设备要求统一接地的场所。
三相五线制的学问就在于这两根"零线"上,在比较精密电子仪器的电网中运用时,如果零线和接地线共用一根线的话,对于电路中的工作零点会有影响的,虽然理论上它们都是0电位点,如果偶尔有一个电涌脉冲冲击到工作零线,而零线和地线却没有分开,比如这种脉冲却是因为相线漏电引起的,再如有些电子电路中如果零点漂移现象严重的话那么电器外壳就可能会带电,可能会破坏电气元件的,甚至破坏电器,造成人身安全的危险。
零线和地线的根本差别在于一个构成工作回路,一个起保护作用叫做保护接地,一个回电网,一个回大地,在电子电路中这两个概念是要分别开来的,在正规公司里,这两根线规定要分开接。
现在实际中还有一种三相六线的接法,除工作零线,保护接地外,还专门另配一路接地线,这根线跟设备地线分开来接,不与其他任何线相接,用做对仪器设备的保护,因为电气件的破坏往往只几微秒的时间,所以要将误动作电流更快的引回大地,需要仪器直接接地。
三相五线制包括三相电的三个相线(A、B、C线)、中性线(N线);以及地线(PE线)。中性线(N线)就是零线。三相负载对称时,三相线路流入中性线的电流矢量和为零,但对于单独的一相来讲,电流不为零。三相负载不对称时,中性线的电流矢量和不为零,会产生对地电压。
三相五线制标准导线颜色为:A线黄色,B线绿色,C线红色,N线淡蓝色,PE线黄绿色。
三相五线制分为TT接地方式和TN接地方式,其中TN又具体分为TN-S,TN-C,TN-C-S三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