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显微镜下手术

楼主(2019-07-02):
主板:华硕H110M-K
故障:开机不显,反复自动重启
维修:拆下内存清洁金手指故障不变,然后拆下主板外检发现进水腐蚀。 显微镜下发现电阻一端腐蚀断线,补线后OK。

网友A:
进水的三极管是PQ810,主要是控制CPU供电芯片的EN信号P_+VCCIO_EN_10

网友:
这样的故障可以秒。。。明显的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三极管是PQ810,主要是控制CPU供电芯片的EN信号P_+VCCIO_EN_10

三级管没问题,就是电阻和电容的连线腐蚀断了

网友B:
楼主配备了显微镜,设备很齐全啊。

网友:
很好的技术文章,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配备了显微镜,设备很齐全啊。

维修用显微镜还是很有必要的,对眼好,谁用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