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EC问题

楼主(2019-07-02):
前天来了一个联想Y400,版号是NM-A141,有待机不触发,拆机发现EC烧个坑,IT8580E-AXA,我找了很多料板,终于找到一个,量了一下供电还是短路的,烦死了。 因为这个有程序,只能买剪版的靠谱点,找了很多都缺货,找到一个刷了程序的,就买了,货到焊好,上电正常测试键盘ok,就装机了,发现开机喇叭没有声音,耳机正常。又拆机量了一下供电啥的,都是正常的,应该还是ec造成的,在论坛上找了很多资料,刷ec的程序能好,但是我没有设备,只好在找料板了,在朋友那里找到一个版号是LA-8619P,不知道这两个里的程序有没有区别,换上试了一下,开机声音键盘都ok了,说明这两个版号的ec是通用的。

以后有遇见类似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前天来了一个联想Y400,版号是NM-A141,有待机不触发,拆机发现EC烧个坑,IT8580E-AXA,我找了很多料板,终于找到一个,量了一下供电还是短路的,烦死了。 因为这个有程序,只能买剪版的靠谱点,找了很多都缺货,找到一个刷了程序的,就买了,货到焊好,上电正常测试键盘ok,就装机了,发现开机喇叭没有声音,耳机正常。又拆机量了一下供电啥的,都是正常的,应该还是ec造成的,在论坛上找了很多资料,刷ec的程序能好,但是我没有设备,只好在找料板了,在朋友那里找到一个版号是LA-8619P,不知道这两个里的程序有没有区别,换上试了一下,开机声音键盘都ok了,说明这两个版号的ec是通用的。

以后有遇见类似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对不起大家    我的电脑出现问题了   所以发了两次

网友:
最烦ec带程序的。。。。。。

网友:
修机器太累了,还是买彩票靠谱

网友A:
请问你这个是EC是什么型号ENE还是IT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个是EC是什么型号ENE还是ITE?

IT8580E-AXA,有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T8580E-AXA,有程序的

ITE的刷写一套好几百有点贵上次差一点就买了

网友C:
RT809H 可以 ,我就用这个刷的的,

网友D:
809H支持KB90XX    IT85XX   NPCE28

网友E:
809H确实是支持此芯片的,

网友F:
额  为啥还是短路的哇

网友G:
程序不会导致短路吧

网友:
Y400我记得是8586吧

网友:
我的是8580E,也有你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程序不会导致短路吧

短路是我第一次找到的就是坏的,程序不会造成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9H确实是支持此芯片的,

我找了资料,好像还需要转接设备才能刷,我不会刷。您能教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809H 可以 ,我就用这个刷的的,

知道了    我的是809f,设备不行,我还要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809H 可以 ,我就用这个刷的的,

中间要转接的设备吗?我找了资料有刷的,我不会

网友:
是的     我编辑错了   谢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809H支持KB90XX    IT85XX   NPCE28

谢谢    我知道了    我的是809f,设备不行   还得更新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额  为啥还是短路的哇

第一次找到的EC就是坏的,换之前没量,换好后准备上电了才量的,哈哈哈哈

网友: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值得大家看看加分

网友H:
809h  确定好刷吗,反正我用809f +peb1就没成功过

网友I:
ec可以买全新刷好程序的,我都是买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H:
809h  确定好刷吗,反正我用809f +peb1就没成功过

我的也809f,好像还要设备才能刷,下次遇见了直接买剪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ec可以买全新刷好程序的,我都是买这种

这次我买的就是刷好程序的,喇叭没有声音,可能还是有问题,下次尽量买剪版的

网友:
以后的机子估计都是带程序的

网友J:
809H确实是支持此芯片的,要买转借座

网友:
引用 网友J:
809H确实是支持此芯片的,要买转借座

是的    我在论坛上看到了,看来还要更新设备啊

网友:
这也行,厉害,恭喜修好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