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进水 4G信号不稳定

楼主(2019-07-02):
问题描述
6s 进水E网,更换4G功放和有4G网,4G网络不稳定,到其他地方变E网,重新插卡有4G信号和网络,求大神指点一下维修方向,感谢。

网友:
进水导致最好是搬板,不然找死人

网友:
检查一下进水的地方 进水的芯片 重点检查关于信号部分的芯片 以及有芯片异常就更换

网友:
4G功放换了试试

网友:
要分清是只是4G,还是2G也是一样;同时要分清是移动4G,还是联通,电信也一样,这个应该是通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