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61E万用表测不了主板CPU供电电压

楼主(2019-07-02):
有人用UT61E万用表吗,为什么这款表测不了主板的CPU供电电压呢,问客服说这是高频干扰,是这个原因吗,我很是怀疑,难道真有效值的表没有能测的?或者有没有推荐精度高,主要是量电阻,二极体,电容,还有直流,直流电流的

网友A:
你具体描述下怎么测不到,正常测量电压根本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具体描述下怎么测不到,正常测量电压根本没有问题的,

就是测CPU供电电压,正常是1.7V的,但用这表测出来却是从2.5V慢慢往上升,这表是新买的呢,客服说是因为高频干扰,可是测内存电压及其它供电都能正常

网友B:
什么情况,没遇到过这么奇葩的

网友:
表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不至于,如果有问题的话,像内存电压也应该测不了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没遇到过这么奇葩的

是啊,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UT61E这表以前还有温飘,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C:
可能测量点存在高频的交流成分,对万用表造成干扰,可以用2个方法来克服,1,尽量在滤波电容两端测量,此处的交流纹波比较低,2,切换到手动挡,避免干扰信号误触发万用表跳档位。

网友D:
真是奇葩问题,其它电压可以测,不应该CPU电压测不了,用两块表对比下就应该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测量点存在高频的交流成分,对万用表造成干扰,可以用2个方法来克服,1,尽量在滤波电容两端测量,此处 ...

不搞,这应该就是这款表的问题,UT61E没有网友说的那么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真是奇葩问题,其它电压可以测,不应该CPU电压测不了,用两块表对比下就应该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其它的表都能测,唯有这个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它的表都能测,唯有这个不行

不用浪费时间了,直接换表!
这个电压20大洋的830都能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浪费时间了,直接换表!
这个电压20大洋的830都能测量!

已经换福禄克12E了

网友G:
所有 UT61E 都是这个现象。测 PWM 电感前端后端数值相差好多。 这个表一点都不合适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所有 UT61E 都是这个现象。测 PWM 电感前端后端数值相差好多。 这个表一点都不合适修主板。

了解了,没接触过这款表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