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精盾K480-I5掉电问题

楼主(2019-07-02):
朋友一台神舟笔记本,背面铭牌上是:品名精盾K480-I5,型号是QSD14,主板版号是DASW9DMB8C0 REV:C
故障描述:能够正常触发,也自检正常,在到系统启动画面时掉电,几秒钟后自动重启,到系统启动画面又掉电,如此循环。。朋友将散热风扇换了,内存换了故障依旧。。后来继续尝试,用U盘进PE时,有时还没成功进到PE就掉电重启,有时能够进到PE,于是GHOST系统,在安装系统时同样刚到安装界面就掉电了。。。但是进到PE系统不做任何操作就不会掉电。。。打开后盖摸散热铜管烫手,,,
现在没有该板图纸,求图纸,或者哪位大师能提供具体的检修流程亦拜谢!!
附上几张图

网友A:
这么明显的问题,CPU背面的大电容换掉

网友B:
NEC大电容, 通病

网友C:
大电容啊,哥们

网友:
背面的大电容真的是让我热泪盈眶

网友D:
你们也不看看是不是修电脑的,来了就告诉人家什么通病,估计你们说的电容人家都不知道,一看就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明显的问题,CPU背面的大电容换掉

感谢回复,告诉朋友后,他换了一个大电容,故障依旧:daxiao:。应该是其他问题引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C大电容, 通病

感谢回复,告诉朋友后,他换了一个大电容,故障依旧:daxiao:。,不是通病,应该是其他问题引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啊,哥们

感谢回复,告诉朋友后,他换了一个大电容,故障依旧:daxiao:。应该是其他问题引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也不看看是不是修电脑的,来了就告诉人家什么通病,估计你们说的电容人家都不知道,一看就不是做维修的

对头,我只是注册论坛了,朋友没有,所以要帮他找。。不过,很多电子元件还是知道的,只要大师们不说行话:kaixin:感谢回复!

网友E:
NEC大电容, 通病
NEC大电容, 通病

网友:
东芝大电容通病!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F:
换板啊,太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NEC大电容, 通病
NEC大电容, 通病

朋友说换了大电容,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板啊,太便宜了

就是舍不得换,看看能不能省点吧

网友:
大电容 NEC

网友:
高手CPU背面的大电容换掉

网友:
这个是显卡问题

网友G:
如果确实排除了NEC大电容故障 (换的也可能有问题  大家都是用改的 并几个330)显卡的嫌疑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确实排除了NEC大电容故障 (换的也可能有问题  大家都是用改的 并几个330)显卡的嫌疑就大了

是的,已经在排查了。。。感谢回复!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先别干NEC大电容  排除散热的问题   在干NEC电容  还不行就查查温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感谢回复,告诉朋友后,他换了一个大电容,故障依旧:daxiao:。,不是通病,应该是其他问题引起的了

请问他换了几个呢,还有这个控制转换,风扇旁边那些管也会

网友I:
这种问题很难查的     供电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他换了几个呢,还有这个控制转换,风扇旁边那些管也会

谢谢回复!告诉他慢慢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显卡问题                                                                                       ...

不是很确定,让他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问题很难查的     供电也有可能

是啊,可能简单也可能不简单,慢慢查

网友K:
唉,注册个会员有什么难的,这传话穿来穿去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K:
唉,注册个会员有什么难的,这传话穿来穿去费劲

他应该在其他论坛有会员吧,说注册这么多难以维持,叫我注册一个帮忙

网友:
是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L:
这种不是搞维修的分分钟封号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不是搞维修的分分钟封号                                                                           ...

不是吧,来学习也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