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CF360

楼主(2019-07-02):
CF360怎么样这款BGA。为什么我拆BGA芯片只能拆个南桥还必须300多°才能接下来。北桥显卡CPU座子根本拆不下来。我想问问这个BGA返修台属于什么档次的。要是垃圾的话我就买个好点的。其实我要求也不高能拆115x的CPU座子就好了还有一些板载BGACPU。大家给点意见吗

网友A:
楼上的,你买了我们2012年的产品。2012年7月份产。是二手的吧?
如果你的上家用的比较猛,发热芯老化或者温控应该调校了。
我们的产品可不是垃圾,用了将近10年的大有人在。

某些所谓的大牌,三年后售后都找不到人了。 机器也锈得不成样子了。

其他不说了,你看看这台机器的滚珠轴承和光轴是不是还很亮?有没有锈迹斑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你买了我们2012年的产品。2012年7月份产。是二手的吧?
如果你的上家用的比较猛,发热芯老化或者温 ...

这个BGA可以维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你买了我们2012年的产品。2012年7月份产。是二手的吧?
如果你的上家用的比较猛,发热芯老化或者温 ...

怎么联系你们技术

网友A:
你的机器需要调下温控头,如果不行,换个发热芯。

QQ:2859580537    联系

网友:
我们市场上用这个型号的很多 机器不错  二手的有些时候需要自己调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器需要调下温控头,如果不行,换个发热芯。

QQ:2859580537    联系

加你QQ了通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