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联想原厂BIOS

楼主(2019-07-02):
淘宝买的联想T480笔记本BIOS,第八代I5,独立显卡。

网友:
版号呢大哥

网友:
传资料最好写清楚具体的机器型号版号机器配置 实物亮机图等 便于他人核实下载
淘宝购买的可以上传下购买截图

网友(2019-08-15):
是一个BIOS还是两个呢?

网友:
我遇到一台T480,刷16M BIOS亮机了,可是叫输入指纹密码和BIOS密码,指纹密码输正确了,BIOS密码怎么都不正确,顾客说没有BIOS密码,不知道怎么解?另外一个BIOS资料,淘宝都买不到。

网友A(2019-12-15):
我的T480是开机到转圈圈处蓝屏,进PE也一样,刷楼主这个BIOS后亮机变慢,还是一样蓝屏;发现这个机不接2.5寸硬盘是不显示的。

网友(2020-07-29):
引用 网友A:
我的T480是开机到转圈圈处蓝屏,进PE也一样,刷楼主这个BIOS后亮机变慢,还是一样蓝屏;发现这个机不接2.5 ...

确实是 不接硬盘不显示

网友(2021-08-08):
2个BIOS哪个是的

网友B(2022-06-10):
引用 网友A:
我的T480是开机到转圈圈处蓝屏,进PE也一样,刷楼主这个BIOS后亮机变慢,还是一样蓝屏;发现这个机不接2.5 ...

要显示呀,我的不接硬盘都要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T480是开机到转圈圈处蓝屏,进PE也一样,刷楼主这个BIOS后亮机变慢,还是一样蓝屏;发现这个机不接2.5 ...

我的也是转圈那里蓝屏重启,进PE一样。 你的搞定没?

网友(点评):
没搞定换板了。

网友(2023-06-27):
引用 网友B:
要显示呀,我的不接硬盘都要显示

我今天遇到一台,不接2.5寸硬盘也不显示,接一个上去就正常显示了,可是原来也是没有2.5寸的硬盘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