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蓝宝石RX580 8G超白金版本线路图资料

楼主(2019-07-02):
求蓝宝石RX580 8G超白金版本线路图资料
求蓝宝石RX580 8G超白金版本线路图资料
求蓝宝石RX580 8G超白金版本线路图资料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找其他相近型号的,同系列显卡大部分图纸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其他相近型号的,同系列显卡大部分图纸可以通用

嗯,在找

网友B:
你找不到的,RX570 MSI的图纸我有

其实也没必要找,无非就是修供电、换显存、加焊GPU

供电这个资料,都是公版设计,也是通用设计,搜索电源IC就可以了。例如MSI RX570用的PB-IR3567B芯片,网上就能找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找不到的,RX570 MSI的图纸我有

其实也没必要找,无非就是修供电、换显存、加焊GPU

嗯嗯,谢谢老哥指点

网友:
it's very hard (

网友:
  这不是RX580,而是在其他vga版本中,但运行IR3567B

网友C:
我不知道如何发布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如何发布图片

你这个是V星的图纸吧。还打着工号呢。有些图纸的密码就是他们的工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V星的图纸吧。还打着工号呢。有些图纸的密码就是他们的工号

我不知道如何修复vga

网友:
找到没有我也需要

网友(2019-08-04):
显卡图纸真难找,随便一个品牌都贵的要死,价格都是打劫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