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S2PH能上E3/1230V3吗?

楼主(2019-07-02):
客户貌似是主板有问题,有时候会有这个提示。。。

那么问题来了,现在B85停产,能买的就是H81主板,但是具体支持不支持这个U呢??坐等大神指点。。

网友:
进BIOS 看看  5V  12V  那个电压是不是变红了
   H81几乎都支持这个U的   。

网友:
这个U应该是可以上这个板子,但是我没这么装过,怕有问题所以上来咨询一下各位老板。图中的故障我估计是主板问题,因为我更换了500W新电源后问题依旧。。这次是想给客户来个彻底铲除问题。

网友A:
这个E3没什么性价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E3没什么性价比

客户的机器,我只是负责搞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E3没什么性价比

e3还可以的啊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不错

网友B:
这个CPU只能上到H61的主板上

网友C:
进bios设置  把某些功能报警功能关掉试试

网友:
我今天下午装上了,E3-1230V3能装在H81-s2ph这个板子上。希望这次彻底解决了客户的问题。。。谢谢大家的回复,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CPU只能上到H61的主板上

h61是1155的,能上1230,1230 v2,他说的1230 v3是1150。

网友:
不行只能上H61

网友D:
把bios刷了就行,有些板子厂家就带着

网友E:
进BIOS 看看  5V  12V  那个电压是不是变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bios设置  把某些功能报警功能关掉试试

这个情况已经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BIOS 看看  5V  12V  那个电压是不是变红了

这个我当时没进去看,不过百度上很多人也有这个情况,然后里面12V电压是不正常的。我这个已经给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bios刷了就行,有些板子厂家就带着

我给客户更换的主板,你确定刷bios能解决这个问题么大神、

网友:
CPU供电不足。还有BIOS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