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芯片贴片式换成插脚式不能开机

楼主(2019-07-02):
映泰的b350主板,原本是贴片式的bios芯片,更新bios出问题后想着以后方便,拆下bios芯片后加了一个插脚式的底座,想着上同样容量的插脚式bios芯片,淘宝了插脚式的芯片,成功刷入bios,装上主板不能启动,装回原来的贴片式bios可以正常启动,型号都是w25q128,华邦的,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替换吗,底座我也加了,不想拆

网友A:
感觉应该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吧

芯片可以正常识别,成功写入,校检也成功,就是搞不懂,按道理主板应该不会限定bios芯片才对吧,哈

网友B:
这个好解决。先用表打一下底座的各个引脚,确定底座是否连通,有无断路。如果底座无问题,就上淘宝买一个贴片转插脚的转换板,不贵几块钱,然后把原机的贴片bios焊到转换板上,插入插座,完工。

网友:
这个是不是BIOS本身的问题?备份出来的BIOS不一定能用啊像华硕的H61就是,官网下的用编程器刷进去就不开机,好像要改代码还是什么。用主板更新官网下载的BIOS就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解决。先用表打一下底座的各个引脚,确定底座是否连通,有无断路。如果底座无问题,就上淘宝买一个贴 ...

现在就是这么干的,哈,用sop转dip的,但是还是想着能直接插dip的bios比较美观,按道理sop跟dip的bios芯片应该通用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就是这么干的,哈,用sop转dip的,但是还是想着能直接插dip的bios比较美观,按道理sop跟dip的bios芯 ...

理论上sop跟dip的bios芯片应该通用,如果排除芯片的问题,那可能就是刷入的bios文件的问题了。你刷的bios是原机备份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sop跟dip的bios芯片应该通用,如果排除芯片的问题,那可能就是刷入的bios文件的问题了。你刷的bios ...

官网下载跟论坛下来别的大佬备份出来的都不行,跟sop芯片刷的同一份备份的,sop可以,dip不行,搞不懂,难道真是dip芯片不行??但是写入校检都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官网下载跟论坛下来别的大佬备份出来的都不行,跟sop芯片刷的同一份备份的,sop可以,dip不行,搞不懂, ...

你用软件把贴片的和插脚的数据分别读出来,要读出芯片内的所有数据,然后对比一下两份数据,看是否完全一样。我估计可能两个数据不一样。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些相关的技术文章,现在的bios文件,不管是官方提供的还是备份出来的,很多都只是对芯片内部一部分地址数据进行读取修改,所以你的插脚芯片数据可能不完整,缺少了贴片芯片里的数据,才导致无法开机。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想,你按照我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软件把贴片的和插脚的数据分别读出来,要读出芯片内的所有数据,然后对比一下两份数据,看是否完全一 ...

不知读取出来之后,要怎样对比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