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解锁老出现不充电

楼主(2019-07-02):
IPAD解锁老出现不充电 你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的充电头功率不够或者线的问题吧

网友:
你的充电头功率不够或者线的问题 或者接口本身不良

网友:
测序尾插接口5v到主板没有,还是你把尾插搞变形有开裂的情况

网友:
估计是让你把周边芯片吹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