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E431c等几台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9-07-03):
      昨天去店里接到一台比较着急要修的本本,一看THINK E431c,版号NM-A041,同行反应是不开机,接表显示0.0001,看来是有问题的,前晚上碰到个E430,今天碰到个e431也是搞笑。E430是公共点和3v、5v和桥以及总线供电短路放弃了,最后换板处理。
       拆开机子一看公共点短路,反面一看背面烧糊了,果断铲掉,打值公共点不短了,对地453。待机0.0027在测量第二个隔离管通了,果断换掉不换的话插电池要大短。此时测量公共点有电压了。测量3和5V也有了,但是点开关只跑到0.0035又掉回来了。感觉是后级保护了,测量各后级转换管D和S级对地都正常无短,那就正常测量EC的条件把,avcc,w_rst,ACIN,LID_sw,正常,开关也有3.3,点击开关也有高低高跳变,Ec这边on/OFF也有跳变,rsmrst、PBTN_OUT也有,不过这板PBTN_OUT是低高高跳变正常,SLP_S5和SLP_S3和SLP_S4都正常。ON/OFF后的所有过程都是几秒就关掉了。3和5V的待机不会掉一直在的。这就麻烦了不想用示波器麻烦,既然都有反应那就先测量EC发出的+VSB_EN转换+VSBP,是后级出来的前提G极控制电压19V。瞬间+VSB_EN有3.3V,+VSB转换也瞬间正常,想的是秒掉,那应该不会是它的问题,后级3和5V转换SUP也是瞬低瞬高,+3VS和+5VS也是瞬高瞬低。我操,测SUP#和SUSON也是秒掉,ec是KB9012带程序的,那就只有加焊EC了,加焊无用,这就开始走弯路了,想了想EC都工作了,那就继续研究+VSBP,既然EC要掉,那我就强开出来。

       直接VL直连PQ203的G级让5V线性过来常开,结果测到VL无电,VL是待机芯片VREG5通过保险输出的,瞬间蒙B了,5v线XD没有PWM的5v怎么出来的但3V线性一直有,SB了,打值5V线性值有点低101,拆下电容准备换个电容在打值,结果忘了装回去,直接开机啪,待机芯片1225c死了3v线XD没有了,扩大故障了,你妈妈的,我要阿鲁巴她。论坛查询可代用的TPS51225和1225b都换上去发现有3v线性5V没有。芯片输出设定不一样,再换找一样的1225C,ok正常了。

       草,自己坑自己。不管了,这时上电开机有时能跑到0.132在掉回0.0027或者有时自动上0.97-1.2A掉,瞬间测试有内存,vccpll,vccio,vccsa,CPU没,查条件发现VR_ON和VCC偏低,直接找到VCC电压顺藤摸瓜,又回到转换点了,+5vlw转+5VS了,测SUSP有持续几秒的低电平,却+VSB一直无,在回查回去找到PQ203的G级为0时间最长,发觉是EC程序的问题,那就直接短接PQ203的DS级,直接上电了,一模CPU发热了,就是19v转换不正常导致后面出不来,装U一路正常亮机。

      还有一台联想s300超极本插电按开关到0.7左右断电,拆开拔插内存好了,但是装上又不触发了,直接短接主板开关座子能开机,故障锁定在开关板上一测量开关脚上只有0.8V,那肯定开不了机啊!果断从主板飞线到开关,OK秒了,此次能开机。这是联想多数开关键通病。

      第三台是联想一体机B305,开机上电到1.89A左右不亮机,测各大供电都正常,测PLTRST有3.3V,拔插内存都一样的电流,不过内存先刷BIOS无效,凭直觉三板斧干北桥走一波,这板通病南桥,因为南桥没散热器易虚汗易挂,那就疯抢450度5档干北桥,几分钟后可以亮机了,电流跑到2.5A了。再次BGA加焊B一下。完美解决。:lol

网友:
E431 花时间多点,下面2台都好修,从根源找,有图纸修起来快,E431机器我碰到一台雷击的,网卡 ,桥 EC BIOS芯片 CPU挂了,直接放弃了。芯片都打了洞

网友A:
意思是你的E431最终还是没有找到根本问题所在?直接短接了+VS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你的E431最终还是没有找到根本问题所在?直接短接了+VSB吗?

就是ec的问题啊  这么明显的问题  不想换ec怕扩大故障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结局是好的

网友:
这机器 不插小电池  要开两次机的

网友:
看你第一台的解说,真的是上课说的时序很重要,才比较不会走弯路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
技术精湛一部到位

网友(2021-07-10):
直接短接后继也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