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动机三角形接法与星形接法的分别

楼主(2019-07-03):
把三相电源三个绕组的末端、X、Y、Z连接在一起,成为一公共点O,从始端A、B、C引出三条端线,这种接法称为“星形接法”又称“Y形接法”。三相电源是由频率相同、振幅相等而相位依次相差120°的三个正弦电源以一定方式连接向外供电的系统。三相电源的联接方式有Y形和△形两种。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都是指电机本身的绕组接法,星形接法指将电机绕组三相末端接在一起,三相首端为电源端;三角形接法指将三相绕组首尾互相连接,三个端点为电源端;无论那种接法,都必须要有三相相位互差120度的三相正弦交流电源供电,不可用220V的代替的。因为三相交流电的三相火线( A、B、C)虽对以电压都为220V,但它们之间的相位互差120度,三相之间的电压互差380V,用三个同相位的火线是不能代替的。星形接法由于起输出功率小,常用于小功率,大扭矩电机,或功率较大的电机起步时候用,这样对机器损耗较小,正常工作后再换用三角形接法;一般3KW以下的三相电动机是星形接法,以上的三相电动机是用三角形接法。还有电压方面的分别:星形接法与三角形接法输出的相电压分别为220V与380V。三相电的星形接法

是将三相电源绕组或负载的一端都接在一起构成中性线,由于均衡的三相电的中性线中电流为零,故也叫零线:三相电源绕组或负载的另一端的引出线,分别为三相电的三个相线。远程输电时,只运用三根相线,形成三相三线制。到达用户的电路,往往涉及220V和380V两种电压,需三根相线和一根零线,形成三相四线制。用户为避免漏电形成的触电事故,还要添加一根地线,这时就有三根相线,一根零线和一根地线,故也有三相五线制的说法。

常用的接法

对称三相四线Y-Y系统是常见常用的系统,有三条火线、一条中线。星形接法的三相电,线电压是相电压的根号3倍,而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当三相负载平衡时,即使连接中性线,其上也没有电流流过。三相负载不平衡时,应当连接中性线,否则各相负载将分压不等。星形接法主要使用在高压大型或中型容量的电动机中,定子绕组只引出三根线。对于星形接法,各相负载平衡,则任何时刻流经三相的电流矢量和等于零。

星形(Y)接法和三角形(△)接法关系密切,其负载相电压、相电流与对称三相线电压、线电流关系如下:

星形接法:

I线=I相,U线=√3×U相,P相=U相×I相,P=3P相=√3×U线×I相=√3×U线×I线;

三角接法:

I线=√3×I相,U线=U相,P相=I相×U相,P=3P相=√3×I线×U相=√3×I线×U线。

说明:三角(△)联接,Iab=Ia向量+Ib向量=(Ia+Ib)×cos30°=2Ia×√3/2=√3×Ia,线电流是相电流的根号三倍。另一个重要的使用是电阻的星形联接。电阻若构成星-三角式(Y—△)联接,则不能用串、并联公式进行等效化简,但它们之间可以用互换等效公式进行等效变换:(1、2、3是节点,R12表示1、2节点之间的电阻,是三角形联接的电阻。)

星到三角:

R12=R1+R2+R1R2/R3,规律:(ab)=a+b+ab/c ……再加上R;

R13=R1+R3+R1R3/R2,R23=R2+R3+R2R3/R1。

三角到星:

R1=R12R13/(R12+R13+R23),规律:(a)=ab×ac/(ab+ac+cb)……再加上R;

R2=R12R23/(R12+R13+R23),R3=R13R23/(R12+R13+R23)。

来源: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