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EC笔记本PC-VY25AAZCA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9-07-03):
      同行发个老笔记本NEC笔记本PC-VY25AAZCA,出发电流800-700左右跳动不显示,清理内存槽不行,不上内存电流500多不跳了,说明已经过了内存了。同事说是BIOE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800左右的电压而且老本亮机电压都会高一点,我看是CPU或是桥出问题了。本着简单了来这个本CPU开后盖就能换但是手上没有,南桥看不见只能拆机,先刷个BIOS试试吧尽量别动桥这个桥不易虚焊,刷完测试电流900多到1.2A亮了。装机再试结果悲剧了本全装完了故障依旧。肯定拆BIOS时用风抢吹主板加热主板故障就好了,然后凉了就不行了,果然BIOS背面是桥,再用风抢300度吹桥20秒我一直都是这个标准检验显卡和桥芯片是否虚焊从没有漏网。这个主板加焊南桥BGA  225度暂停10到15秒。上机亮了,这次还是别装完了等第二天在试一次再装好吧。 结果第二天装好机子有和原来一样了不亮。这才发现是其中一个件引起的不显示,挨个是发现是USB小板腐蚀了。绕了一大圈最后发现是个简单的问题。早知道就不该偷懒 先裸板试试开机显示就早发现问题了。

_NEC PC-VY25AZCA intel 集显KML90 LA-4831P Rev.1A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