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 联想E450通病· · · ·

楼主(2019-07-03):
你们遇到  不定时掉电的 · ·   拿来不上电扣掉电池能上电的  用段时间又不上电的

统统都是电池的问题    电池的问题      已经修了好多台了 · · 都是这样的问题 · ··  ·

电池   电池  电池

网友:
下次先这样试试

网友:
什么电池?cmos

网友:
什么电池

网友:
我有一天 E440 充电充到百分20 就充不进去改换的都换 头痛中

网友:
我还第一次听说,很多BIOS问题,pch问题,长知识了  下次遇见了可以试试

网友:
收藏了先。目前遇见的这款机器还没楼主说的这种毛病。下次遇见了试试看

网友:
原来都是电池问题学到了

网友:
这个早就是通病啦,才几台呀?早两年就知道了

网友:
那种内置电池吧       确实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搞维修的基本都知道吧。。

网友:
哪个电池,外面的主电池?

网友:
扣一下电池就好

网友:
但是之前我记得有人发过帖子 电池问题可以修复 好像是刷官网的一个什么程序???????

网友:
是不是内置的大电池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emmm。。。。。 还有不上电池不开机 没有公公点的不知道你遇到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