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换什么牌子的电池较好

楼主(2019-07-03):
我iphone6Plus想换一下电池,之前的电池时间长了,续航不行了,我想问一下各位行家,换什么牌子的电池好?

网友:
品胜有一年质包

网友:
加一个中框,安装双电池,容量翻倍。

网友:
诺希电池

网友A:
当然是换原装好,看看能不能找到富士康渠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换原装好,看看能不能找到富士康渠道的

对的这个是真话。

网友:
不必追求原装,品胜的跟原装的一样

网友:
只有足额  大牌子应该都可以

网友:
换原装的当然做好了。可以加我们维修部微信2867126052换原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换原装好,看看能不能找到富士康渠道的

不是说苹果原装配件不外卖吗

网友:
我就想说品胜很好,但是今年我出手的十来个品胜就有一个用来三个月起鼓,然后有种号称原装的黄包电池换了二十几个也没有一个出问题,但是黄包电池看做工明显不如品胜···········搞到最后·我也不知道到底谁比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