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电工常用的摇表,你真的会用吗?图解摇表的运用方式

楼主(2019-07-03):
摇表也称兆欧表,主要用于测量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摇表的额定电压有500、1000、2500V、5000V,10000V等几种,有手摇式和电子式。

500V摇表

电子式绝缘电阻表

摇表的结构
摇表由一个手摇发电机、表头和三个接线柱(即l:线路端、e:接地端、g:屏蔽端)组成。

摇表的外部结构

摇表的内部结构

摇表的工作原理

1、被测电阻Rx接在“L”与“E”端钮之间。
2、摇动直流发电机的手柄,发电机两端产生较高的直流电压,线圈1和线圈2同时通电。
3.当以120转/分速度均匀摇动手柄时,表内的直流发电机输出该表的额定电压,在线圈1与被测电阻间有电流I1,在线圈2与表内附加电阻R2有电流I2,两种电流与磁场作用产生相反的力矩,当I1电流最大(即被测电阻为0),指针指向刻度0。当I2电流最大(即开路状态),指针指向刻度无穷大∝,当被测电阻为一定值时,指针指在被测电阻的数值。
摇表的选择
1)摇表的额定电压一定要与被测电气设备或线路的工作电压相适应。一般额定电压在500伏以下的设备,选用500伏或1000伏的摇表;额定电压在500伏及以上的设备,选用1000~2500伏的摇表。10KV以上设备用5000V摇表。
2)摇表的测量范围要与被测绝缘电阻的范围相符合,以免引起大的读数误差。
摇表的运用
1)摇表的接线
摇表有三个接线端钮,分别标有L(线路)、E(接地)和G(屏蔽)。
当测量电力设备对地的绝缘电阻时,应将L接到被测设备上,E可靠接地即可。

2)摇表的检查
【开路试验】在摇表未接通被测电阻之前,摇动手柄使发电机达到120r/min的额定转速,观察指针是否指在标度尺“∞”的位置。

【短路试验】将端钮L和E短接,缓慢摇动手柄,观察指针是否指在标度尺的“0”位置。

(1)观测被测设备和线路是否在停电的状态下进行测量。并且摇表与被测设备间的连接导线不能用双股绝缘线或绞线,使用单股线分开单独连接。
(2)将被测设备与摇表正确接线。摇动手柄时应由慢渐快至额定转速120r/min。
(3)正确读取被测绝缘电阻值大小。同时,还应记录测量时的温度、湿度、被测设备的状况等,以便于分析测量结果。
常用电气设备的摇测方式详解
1.测量照明或电力线路对地的绝缘电阻

将摇表接线柱的(E)可靠接地,(L)接到被测线路上。按顺时针方向摇动摇表的发电机手把,转速由慢变快,转速达120/分钟匀速摇动,约一分钟后发电机转速稳定时,表针也稳定下来,这时表针指示的数值就是所测得的绝缘电阻值。测量方式如图所示。
2.测量电机的绝缘电阻

相对地

相间
将摇表接线柱的(E)接机壳。(L)接到电机绕组上,以120转/分的速度摇动摇表手柄。测量相间绝缘需将电机连接片打开,L和E分别接在U、V、W三相上指针稳定后读数。测量方式如图所示。
3.测量变压器各相线圈绝缘电阻

1)测量各相线圈对地绝缘电阻时,将绕组的导线接摇表(L)接线柱,将设备外壳和铁芯接摇表(E)接线柱,瓷瓶外表接于(G)接线柱。测量方式如图所示。
2)测量绕组的相间绝缘电阻时,用摇表的(L)接线柱和(E)接线柱分别接任意两根导线,分别测量相间绝缘电阻。
4.测量电缆的绝缘电阻
1)铠装电缆

测量电缆相对地的绝缘电阻时:将被测两端分别接(E)和(L)两接线柱,将(G)接线柱引线接到电缆壳芯之间的绝缘层上。测量方式如图所示。
测量电缆相对相绝缘时:被测其中一相接(L)接线柱,将另外的任意一相接摇表(E)接线柱,转动摇表,即测得相间绝缘电阻值,用同样的方式测另二相间绝缘电阻值。
2)带屏蔽层电缆

测量带屏蔽电缆的对地绝缘电阻时,将摇表(L)用连线接在主芯线上,再将接地端钮(E)接在接地芯线上,并用导线连接橡屏蔽层后,另一端接在摇表的(G)接线柱上,转动手柄,测出相对地绝缘电阻值。
测量相间绝缘电阻时,可分别将两端(L)和(E)分别接任意两相芯线,即可测出相间绝缘电阻值。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