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optiplex XE2 SFF BIOS

楼主(2019-07-03):
如题:求DELL optiplex XE2 SFF BIOS 机箱上还有个产品型号07S .机器目前故障是一声---三声---二声报警,想写个BIOS试下。注:板上有两个BIOS芯片。SPD3V正常,SMBC SMBD 3V也正常

网友:
做一个便是,或者淘宝买

网友:
先查下报警代表什么

网友:
淘宝上没有

网友:
那就现做一个吧

网友:
1.3.2报警为记忆体故障查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