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65SO-D02不定时关机重启电源一拔立马重启维修

楼主(2019-07-03):
机子拿来会自动重启关机,自动锁定黑屏排除系统问题,电源接头一拔就立马黑屏重启,经常发现PQ8不对4脚电压正常为6v左右,它是8v,直接把PQ53去掉,PR483直接用0欧电阻链接,公共点正常了,可是用着还是会重启,经查PU4是触发电路的关键,pu4的3脚正常为18V它只有16v  而6脚pwr_sw正常应该会有3.3它开机后是1.6跳变重启,直接把r328去掉加一二极管连PR121 6脚3.3v正常。试机一天没出现过问题。上图

网友A:
一看标题我就猜是PU4,这芯片是通病了,都是把芯片拆了丢掉,改电路。

网友:
这个PU4 确实是通病了

网友:
前面都是多余的操作,主要还是开关接口D3的问题,但通常会顺便改了PU4(两根线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标题我就猜是PU4,这芯片是通病了,都是把芯片拆了丢掉,改电路。

我今天修2个了,我感觉战神自动重启掉电,通病管子最多,很少是开关芯片2828导致的

网友B:
楼主厉害,修机速度快,发帖也精炼,可以换一个手机了,别委屈了自己,你看看那照片的成像质量,严重影响大神你的形象

网友:
是要换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修机速度快,发帖也精炼,可以换一个手机了,别委屈了自己,你看看那照片的成像质量,严重影响大 ...

这手机确实改换了,被小孩摔的不成样了

网友:
这主板通病太多了

网友:
通病就是好 好修

网友:
动作娴熟 哈哈 就佩服修机这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