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G41改地址线 支持771处理器1例

楼主(2019-07-03):
杰微G41,客户要升级处理器,结果拿来一个原生E5440至强。
原生的771cpu,要用护舒宝或者低温钎焊铜片,互换A3 A5 2个针脚。
没有这种改装材料,从主板下手。互换A3 A5两根地址线应该也可以。

拿出一个淘宝买的硬改771,找对应的2个针脚。

然后去cpu座上找2个对应的针脚

拿出万用表,一头点着这两个针脚,另一头到主板背面去找对应的线。
外面有漆包绝缘层的话,可以用刀刮开。
这张板子,刚好留了监测点,很容易就找到了。

由于线太细,不小心挖断了1根,所以飞了3根线。
最后用AB胶水粘好,绝缘作好。

最后,把原生的cpu,用裁纸刀挖2个孔,才可以放到775底座上。

装入CPU

刷好微码,开机测试,OK 亮机

总之,大胆心细。就可以。

网友A:
微码是什么作用的,如何刷的

网友:
维修卡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码是什么作用的,如何刷的

不玩G41一般很少跟微码打交道的。
微码是cpu ID。用来让主板bios识别cpu用的。
G41主板 配至强处理器的话,很多必须刷微码,不然点不亮。
刷微码有专门的软件。把BIOS先读出来,然后用软件,把特定的cpu微码添加到bios中。
最后再把改好的bios重新刷回去,就OK了。

网友:
处理器微码在BIOS里一般如何找它的特征,像ME模块都有特征

网友B:
好像这样子处理可以低温化

网友C:
跟楼主同款诊断卡,现在也绑绳子了。丢太多了。

网友:
这种玩法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我以前都是割CPU座子上的那两个防呆卡,没割过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楼主同款诊断卡,现在也绑绳子了。丢太多了。

我丢了有3块。现在一块绑的是胶带圈,还有一块直接绑了气球。免得弄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这样子处理可以低温化

这样的并不一定能低温化。低温化原理是改了几个小电容,降低了cpu内核的默认电压,使cpu功耗降下去的。
就像至强L5410  E5410 ,架构一模一样,频率也一样,L之所以能低至50W,是因为电压低。就比E低了零点零零几V的电压,功耗直接削下去3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