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32LS3150-CA 花屏

楼主(2019-07-03):
LG   32LS3150-CA 花屏  如图   图像人头和衣服颜色不正常 画面暗 好像缺色   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主板上逻辑板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逻辑板接触不良

清理重插了  也没有用  发了块逻辑板回来试试看

网友:
主板,或是逻辑板的
LCDS信号传输排阻查一下看看。
再不然,先用块通用板点下屏试试,
不要动不动就换逻辑板(手里有现成另论),

查故障嘛,有现成的材料可试换 固然是好事,
在不清楚故障点,而手里又缺少同号板可对比时,
最好就是能利用身边的材料和工具,
别把成本提高了,客户也吓跑了。

网友B:
主板,或是逻辑板,最怪就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或是逻辑板,最怪就是屏坏了

没有问题  是亮度调了太高了  调低点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个跟你差不多现象 ,鬼脸,白色过爆,清洁排线 ,换了逻辑板不行,后来拆开,发现是边板的伽马电路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