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TB移动硬盘的数据恢复过程,含分析问题与搞定方式

楼主(2019-07-03):
一位网友发来一个西数1TB的移动硬盘来,说是在当地的某家恢复公司没有恢复成功,沟通以后发现是由于这个硬盘的盘片划伤问题无法搞定,根据商家告诉网友的信息是磁头一换上去就发出异响。

接到网友的硬盘后,我们先拆开看了一下,由于是第二次开盘恢复数据所以必须要仔细一些,首先可以确定的是现在的硬盘里的磁头原来问题盘的磁头,这点是很关键的,因为要根据问题的磁头来判断硬盘盘片的损伤程度。

于是我们先将这个移动硬盘的原问题磁头放在显微镜下查看,发现磁头的磁片损伤还是有的,二个磁头有一个比较严重,说明盘片是有损伤的,但是现在看损伤后的硬盘还是有希望进行处理的。

就现在看到的情况来讲这个1TB的硬盘是一层磁盘,二个磁头,第一个磁头损伤稍微严重,第二个磁头情况还是可以的,那么在恢复的操作层面上就是还有希望。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原问题盘和配件盘的型号,现在是拆开的磁头配件,大家要看一下编号哦。

大家发现了没有客户的是以数字73开始的,那么我们来找一个磁头将好头拆下来换上去看看,但是拆下来的磁头却是7T开头的,这种情况下虽然硬盘型号是一样的,但是磁头编号却是不一样的,是不能用的。

所以还是得再找,找到以73为开始的编号才能运用,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更换一个同编号的磁头上去,更换完毕后很幸运硬盘开始可以在数据恢复工具下正常识别,一定要先备份厂家的固件。

然后运用数据恢复的镜像工具进行有效数据的镜像,运用时可以设置例如遇到读取不了的扇区后直接跳转100个扇区或是更多扇区后再进行镜像,这种操作最大程度上可以将未破坏的扇区上的数据复制出来。

总结一下,第一位服务商可能是运用了不正确的磁头配件所以导致硬盘磁头更换上去后敲盘,因此也就可能认为是盘片划伤了。

网友A:
我有个日立的固件坏了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日立的固件坏了怎么搞、

有工具会好搞!

网友:
学习到老,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2019-08-21):
坏掉的磁头是否可以屏蔽

网友:
磁头匹配  完事OK

网友(2020-03-26):
有方法,可以解决一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