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98花屏

楼主(2019-07-03):
大家有没有修好这种花屏  820-3787-a

确定不是苹果问题

网友A:
确定不是苹果问题????确定不是系统问题吧?

A1398 显卡故障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苹果问题????确定不是系统问题吧?

A1398 显卡故障率很高

打错了 确定不是屏幕问题

网友B:
zge这款 机型  显卡GPU 老火。。故障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苹果问题????确定不是系统问题吧?

A1398 显卡故障率很高

他是说确定苹果不会出问题,看来楼主是位坚定的果粉,有问题了也不是苹果的问题,因为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网友:
直接gpu吧,12年显卡们

网友:
呵呵打错字害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zge这款 机型  显卡GPU 老火。。故障率大

用风枪吹了故障依旧
搞不好是内存颗粒问题

网友:
多数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改集成最好。如果是显卡问题

网友:
论坛没这个板号的集成BIOS

网友C:
谢谢大家  确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直接就是干

网友:
独显的苹果 死的快

网友:
有没有大神能改集显的,发一下集显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  确定是显卡问题

你是怎么确定是显卡问题的  我这台也是同样的现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怎么确定是显卡问题的  我这台也是同样的现状

吹了一下显卡就显示正常了  后来换了显卡  麻蛋还是花屏
还在植显存中   值了两颗了 还是花屏
估计这个机器要改集显 可是找不到集显BIOS

网友:
从简单的开始!先换屏试试!

网友(2019-08-07):
如果是顯卡門, 能改風扇長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