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DS2奇葩掉电修复

楼主(2019-07-03):
主板:技嘉GA-H81M-DS2 VER 2.0

故障:加电风扇转一下掉电

      刚开始以为是某个电压没出来或者是IO检测电阻类的故障,先用万用表打值,没有短路的地方。就用镊子短接电源绿线到地强制加电,准备用表测电压的时候,没想到听到滴的一声,显示器竟然亮了。出现一段英文,这个没有手机拍下来,大意是BIOS文件损坏,要用备份的BIOS替换覆盖吗,选择Y,然后进度条到百分之百后,自动重启。我以为好了,就取下电源上的镊子。然后短接开关,还是风扇一转即停。看来还是BIOS问题。用风枪取下主BIOS,用编程器刷上文件。焊上后,短接开关后亮机。

     看似简单的故障,希望看到此贴的朋友们遇见此类问题少走弯路。发帖不易,顺手加个分分。

网友:
BIOS问题引起掉电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遇到的BIOS问题直接就是开机不加电,或者上电掉电重复。

网友:
遇到过一次,但是是桥引起的

网友:
大概率排线,或者排线座问题

网友:
我晕跟BIOS也有关系啊,我平时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缺电压造成的

网友:
双BIOS平时都是把主副对调一下,一般可以好

网友:
技嘉的主板掉电自动重启是常态了遇到好多回了

网友:
自动修复的表示还是会经常出问题   技嘉H61遇到的很多  这种问题  我喜欢两个一起刷

网友:
技嘉的为什么老是掉电重启

网友(2019-12-05):
这个板子 还容易上4G金士顿1600单面条时亮时不亮  手上就一块 插拔一下就好

网友:
遇到过H61 BIOS问题无CPU供电

网友:
技嘉的板子这个毛病太多了。

网友:
这个论坛太好了 发现的太晚了

网友:
技嘉BIOS爱坏,双BIOS还是爱坏

网友:
遇到过两块,直接用一个主BIOS,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技嘉的板子,BIOS真的是有部题,通病

网友:
碰见问题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