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60 LA-5941P电源可以开机,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9-07-04):
联想U460 LA-5941P电源可以开机,电池不开机,单独用电源可以开机一切正常,拔掉电源用电池看两个小时的电视没有问题。问题是单独用电池不开机。单独用电池,按下开机键不松开,3v5v都有。 ON/OFF#电压只有0.42,EC_ON电压3.3V正常。这是什么情况。请大神指点。

网友:
松开开机键,所有电压都没有了,回到开始的时候,没有VS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