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 后摄像头黑屏

楼主(2019-07-04):
接到一个 6P 之前故障 码片断线 重新做了CPU 之后 没有后摄像头了 闪光灯可以亮 前置摄像头正常 座子测试 阻值正常呀 C2323 没有1.8电压 C2345 无2.85 电压 ,U2301 阻值正常 更换过一样 出不来电压 A1脚电压有,刷机正常 还是一样无摄像头, 2.85V电压 借电 3V 还是无 没有思路了 另外U2301 B1 脚有阻值的 没有断线

高手师傅们说说看 谢谢

网友:
爱思链接 可以看到摄像头序列号 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与CPU链接线路问题

网友A:
看下CPU右上角电阻R0701有没有掉,掉了补上就好了。这个电阻是后置摄像头模块的下拉电阻,掉了后后置摄像头模块就不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CPU右上角电阻R0701有没有掉,掉了补上就好了。这个电阻是后置摄像头模块的下拉电阻,掉了后后置摄像头 ...

正解,记得之前修6P背光不小心把那个电阻搞脱焊了,就是照成后照相打开黑屏

网友:
谢谢 明天看看  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CPU右上角电阻R0701有没有掉,掉了补上就好了。这个电阻是后置摄像头模块的下拉电阻,掉了后后置摄像头 ...

你好 那个电阻没有掉 还有那些地方

网友B:
你应该测摄像头的基础工作条件。 并不是只有电压那么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测摄像头的基础工作条件。 并不是只有电压那么点东西。

阻值正常 电压 开启相机之后 2.85 没有 2.0V没有 1.8V正常 1.2V正常

网友:
没有思路啦 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C:
借3v需要断开U2301,看下封胶的小原件有没有松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借3v需要断开U2301,看下封胶的小原件有没有松动

你好 按理说没有2.85V电压 前置摄像头应该无法正常 现在前置摄像头正常 闪光灯正常 就后摄像头黑屏 有时候闪一下前置摄像头图像,没有思路 忘你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 按理说没有2.85V电压 前置摄像头应该无法正常 现在前置摄像头正常 闪光灯正常 就后摄像头黑屏 有时 ...

发给我们检测看看吧。改稿的你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给我们检测看看吧。改稿的你都搞了。

维修部微信2867126052

网友:
问题找到了 阻值正常排线座 电压没有出来 查了电阻R0701 有900多 正常应该400多 直接重新做CPU A29 脚都被我封了 之前以为是空脚 大意呀

网友:
我有碰过CPU问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