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5-3568没有图纸进水维修

楼主(2019-07-04):
接修:同行送修DELL笔记本一台,故障为进水机。二话不说直接拆机检查。先上几张主板进水照片 检修:整个主板大面积进水,场面惨不忍睹,EC部分大面积进水腐蚀严重,其它地方也有进水痕迹,先处理进水部位,再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EC,发现好几个针脚都腐蚀断,处理干净后对EC进行补焊,其它地方也同样进行清洗加焊,确认所有进水地方都处理干净后,测量所有供电的对地阻值,还好没有发现短路现像,下来就准备上电开机。
测试:通电后发现自动上电,一看主板COMS电池丢失,重新装电池发出电池座也是损坏
先不管电池,发现电脑风扇狂转,自动上电重启,几次重启后能正常显示,就接上硬盘看能不能进系统,这时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刚到WIN10启动界面就死机

怀疑之前的系统有问题,重新做个系统故障依旧。
分析:因为刚修过一个电脑,做系统后进不系统,最后是CPU损坏导致,换CPU后修好的电脑,这时我也怀疑是CPU的问题,都知道板载的CPU贵还不一定能修好,就扔到桌子下面好几天,这几天的机器比较多,有几台都是比较难修的故障,其中就有那个CPU坏等配件的机器,这时候CPU已经到了,先把这个机器修好再说。
拐弯:再修那个机器之前还要用下它的CPU测试个神州战神的机器,也是修的头大,故障是不认独显,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是系统下检测不到独显,
进系统一打开网页就卡屏死机,换显卡芯片也没有解决问题。正好有个新CPU,就先把这个CPU换上去试试,进系统后独显依旧不能识别,但时发现新CPU能正常使用,打开网页不再卡顿死机,给客户沟通后也先换个CPU。下来就是把CPU物归原主,因为之前已经替换过CPU,装好后测试正常。乖乖,这里绕了个很大的弯,下来就是继续啃骨头。
再战:就在准备放弃的时候,山穷水尽已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想到刚修的神州战神那个不认独显的机器,为何我不把这个机器的独显供电断开,进一步最小化测试下?说干就干,年轻就是有资本,断开显卡供电,开机居然能进系统,虽然不认独显,但功能一切正常,跟客户沟通后同意不用独显。就在得意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时,再次开机自检居然报显卡错误,指示灯啪啪的闪几下,记得饼哥说过,6-7代的U可以直接断供电屏蔽独显的,难道我这个断供电就亮一次?
上天没有眷恋我,我就这样被打败了?前面付出了那么多精力,这时候也不可能放弃,分析原因,可能是bios的问题,独显和集成的bios不一样,就在淘宝上买了个集成的bios,刷机后直接OK了。
开机风扇狂转是COMS电池座损坏引起的,不是BIOS的问题,论坛里很多都是说BIOS的问题,在我后来刷BIOS的时候每次开机都都会自动重启好几次才亮,更换过电池座后故障排除。

网友:
维修的过程很长,发帖也很费时间,编辑也很不容易,后面的图片有重复的,中间很多走的弯路都没说,维修顺序也不一样,有些换键盘,粘D壳螺丝底座都没有说,因为这些都不太重要,图片上可能会有人看到这些,在这说明一下,大家莫怪。

网友A:
没有图纸   但是你进水那么多   总有些要替换的电阻吧    莫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   但是你进水那么多   总有些要替换的电阻吧    莫不是,,,

没有小的零件损坏,只有EC的针脚跟焊盘腐蚀断路了

网友:
谢谢 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B:
你这运气够好的,进成这样都没烧到主要部分

网友C:
我还一次也没改过独显 看你们一次次的成功 改天也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运气够好的,进成这样都没烧到主要部分

进水不一定什么地方损坏,这个机器清洗过后,只有EC的几个脚跟电路板腐蚀的断开了,重新焊接后EC并没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一次也没改过独显 看你们一次次的成功 改天也试一下

有的机器可以直接断开显卡供电,有的机器还要刷集成显卡的BIOS。我这个就是要刷程序。

网友D:
楼主救助两个元件型号: 图上红圈IC是什么型号?或有高清照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救助两个元件型号: 图上红圈IC是什么型号?或有高清照片吗?

不好意思啊,这个机器已经取走了,刚看了下手机上,也没看清这2个芯片型号。

网友:
佩服你,这么样子的还耐心修好了,最主要的是还写了这么好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