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LX 主板声卡不出声维修一列,VT1708S可用VT1705替换。

楼主(2019-07-04):
拿到主板用U盘PE系统测试了一下都正常除了没有声音,开始还以为是驱动有问题,到系统里面也检测到驱动了,安装也都正常了,但是就没有声音,后来直接换系统还是一样的,音频接口 麦克风 音频输出 输入 都检测不到有设备接入,看来是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改声卡芯片是采用VIA VT7108S,看芯片资料测试了供电VCC3 1-9脚电压3V  AVCC 25-28脚 5V 电压都正常,然后测芯片SENSE_A 检测引脚电压0V,而且外围元件也没有发现异常:

正常情况该引脚应该有3.68V左右,也就是什么音频设备不插入的时候,因为外围就3个阻值不一样的电阻经过音频接口里面的检测开关直接接地的,经过芯片模数转换后来判断是什么音频设备接入,然后通过内部的数字音频开关自动切换,实现音频输入和输出的功能。所以每插上一个设备13脚的电压应该都不一样的,因为是该引脚的供电是芯片内部提供的,而且外围元件都无异常,所以我直接换芯片吧!找了半天我手里还没有这个芯片,本来想用AL8878代换的但是好像要改
一下外围的元件参数,所以我就放弃了,后来到另外一个华擎的老主板上找到一个VT1705的芯片,我参考芯片外围的元件对比没有什么差别,估计就是声道不一样而且,换了再说不行再说吧;

换上芯片后测试了一下电压没有插音箱的情况下13脚电压正常了3.68V左右,

插音箱后的电压是2.98V电压正常了:

然后进系统发现新的硬件设备,然后安装驱动,然后再看后面板接口可以检测到音箱插入了:

然后播放歌曲有声音了,而且声音都很正常没有任何杂音的,好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