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 以上是不是扩容就没了面容识别功能?

楼主(2019-07-04):
IPHONE X 以上是不是扩容就没了面容识别功能?
iPhone

网友:
不会的,正常扩容没任何问题的,拆机注意别损坏面容原件就OK

网友:
扩容不影响 估计是你带电摸了3D投影

网友:
正常扩容是不会导致没有面容的。在扩容之前先确认好。排线有没有搞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