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9-07-04):
怎么每次iphone CPU植锡都会这样的情况啊?植锡网没歪,就是涂锡和开始吹的时候中间老是翘起来,最后就粘成一团,也试过吹的时候压在靠近中间点,旁边就吹不美了,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植锡网抹锡后风枪远点整体预热

网友:
哈哈,手法不行,直接买植锡台吧!用植锡台后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温度高,没预热,你可以试试不用风嘴吹,然后开235度风速一档或者二档,打几圈预热下然后从边角开始走…

网友:
钢网在吹的时候先芯片的四周加热,然后在吹中间这样钢网就不容易从中间鼓起来了。

网友:
初学者,看不懂,但是初来匝道,学习下

网友:
楼主这个是手机的芯片吗,咱搞笔记本的貌似没见过这样的芯片

网友:
温度200多度   风速小点

网友:
植锡网质量不行也会这样的。

网友:
什么也不用说了,多干几次就找到适合自己的手法了,风速最小,温度稍微低一点,慢慢来,干得多了就行了,还有一点啊显微镜下植锡要轻松很多你试下

网友:
从一个角吹,网子买好点的

网友:
锡膏也有关系,差的锡膏不容易成型,会有很多杂质

网友:
预热没做好,  直接吹芯片钢网容易变形

网友:
可能刮锡的时候没有刮好,另外最好买个带磁铁的植锡台吧,省事。

网友:
哈哈,手法不行,直接买植锡台吧!用植锡台后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唉,我也没焊成功过几次。。。上死火了!
比笔记本难多了!

网友:
锡浆要适当干一点,你这个可能太稀了。

网友:
问题就是温度高了

网友A:
钢网一定要干净,干净,干净。钢网一定要压平,压平,压平,锡不要太厚,太厚,太厚,温度不要太高,太高,太高,风速不要太大,太大,太大,快速预热,边角吹!见锡化,及移动风枪朝对角。

总结,坏芯片,多练,多练,多练,没有迷津,另自己骗自己。练出了手感,你会笑着说“很简单”。

网友:
你可以看下论坛发布的植锡视频,估计会给你很大启发

网友:
多练习一下植锡

网友:
加热钢网肯定会变形是正常的,变形程度和方向是可以控制的,以中温锡为例,温度300以内吹锡时四周先预热五六秒然后离远点对准一个脚吹,迅速观察钢网变形方向,如果向外凸立马停止加热,等钢网恢复后重新加热,必须让钢网内凹才去吹融锡,方法自己摸索吧,钢网怎么放从哪个角度吹是要自己实践得出的

网友:
补充一下是斜着往一个角度吹,注意观察钢网变形程度,调整风枪吹的角度让钢网尽量少变形

网友:
上植锡台,温度打低点还有风速

网友:
焊油 不要放太多

网友:
助焊膏放多了,轻轻刷上薄薄得一层就行了

网友:
这个必须是练,找个师傅教一下,现场指点一下,你就懂了,方法很重要,工具很关键,师傅更重要。

网友:
温度太高没预热 风枪离远点

网友:
二楼说的 很对另外就是多加练习 也可以找同行手把手教你2遍就好了

网友:
焊油 不能太多

网友:
周围预热,底下最好有加热台

网友:
是不是助焊剂多了

网友:
小白前来学习,希望能从迅维成长一些!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网一定要干净,干净,干净。钢网一定要压平,压平,压平,锡不要太厚,太厚,太厚,温度不要太高,太高, ...

熟能生巧是良训

网友:
风速调低点

网友:
网坏的吧?锡不好?

网友:
板底要弄干净,胶弄干净  值锡网要放平,锡要不多不少,好了后对准,吹上就行,温度要控制好 多练练

网友:
先除锡,然后除胶,然后值锡板,挂锡,然后风枪加热对准位置,好了后,等凉了在装机,多练练

网友:
一开始我和你是一样的,镊子压的时候不要用力轻轻的,风枪温度低一点,风速小一点,

网友:
锡不能抹太多次   尽量抹一次     温度不要太高

网友:
预热 高   温度没掌握好

网友:
我植锡成功过a11   锡浆要干 涂抹均匀后用弯镊子轻抵着钢网 300度 20左右风速 风嘴忘了 不是大风嘴就是小风嘴 整个钢网预热 然后吹一边 锡浆变成锡珠后迅速移开 别对着一个地方吹太久 可以吹一边 冷却一下 再吹另一边  没掉下去的锡珠 加焊油表面钢网 再吹一遍  我没用植锡平台 a11 不用分层 可能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