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改USB。

楼主(2019-07-04):
碰一个华为笔记本蓝牙不好用,模块也换了,突然想到可不可以从主板USB飞线内置一个蓝牙适配器,但是一看是TPYE-C接口的。

这是接口定义 大家看一下能不能实现。如果可以两个数据要接那根线。或者根本不支持。。。

网友A:
D-  D+这两个信号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  D+这两个信号应该可以吧

兄弟,我感觉这两个不像。

网友B:
买一个TPYE-C读卡器改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TPYE-C读卡器改上就可以了

我需要内置。。。。。。。。。。。

网友:
需要能力了:):):):):):):)

网友C:
就是D+-,我改过。。。

网友:
楼上已经说了D- D+应该可以的

网友:
飞线出来试试鼠标不就清楚了

网友:
d+ d- vcc gnd 就可以,我在asus上改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D+-,我改过。。。

哪供电是哪个脚?

网友:
D+ D- vbus gnd

网友:
D+ D-是数据,再来一个地跟一个5V供电就行了,开机量一下接口附近的5V VCC就行了,直接飞线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供电是哪个脚?

供电你取个USB5v........................................................................咋?你还想用2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供电是哪个脚?

供电自己不知道的话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呀,实在找不到还可以在别的地方飞线嘛

网友:
应该可以,找到供电地下,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