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5cpu假负载的各个信号说明,新手发帖,如有错误请谅解1.

楼主(2019-07-04):
1155CPU假负载的信号说明

新手发帖,如果有错误请指出,一定虚心接受。

VCC     --------CPU核心供电

RESET   --------复位

VCCPLL  --------锁相环供电

RAMPWROK--------内存电源好

PWRGOOD --------电源好

VDDQ    --------桥供电

VIDOUT  --------SVID数据

VIDALERT--------SVID的警示信号

VIDCLK  --------SVID时钟

VSS     --------接地

网友A:
此假负载可代替真CPU开机吗?有些主板不装真U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假负载可代替真CPU开机吗?有些主板不装真U不触发

说笑了,假负载怎么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假负载可代替真CPU开机吗?有些主板不装真U不触发

我找不到图片一模一样的1155假负载了,只好用另外一个1155假负载,测量点位置有些不同,主板是精英H61H2-I5  V:3.0。

插上电源,短接开关,开机。

CPU风扇转,电源风扇转,诊断卡灯亮,不跑码。

主板在装上1155CPU假负载的情况下,能触发,图上的内存条我忘了拔,后来拔掉内存条一样可以触发。
总结:主板安装上1155CPU假负载是可以触发的;但正如这位网友所说的,不是所有的主板装上CPU假负载都能触发,有些主板要装真的CPU才能触发。

网友B:
能出CPU供电吗,我也是菜鸟,我拿真U修机烧了好几片G5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出CPU供电吗,我也是菜鸟,我拿真U修机烧了好几片G530

这个是在假负载上测得的电压,你做个参考吧,主板是精英H61H2-I5  V:3.0,万用表是胜利VC890D。
VCC     --------CPU核心供电               0.03V

RESET   --------复位                                0V

VCCPLL  --------锁相环供电                 1.8V

RAMPWROK--------内存电源好           1.51V

PWRGOOD --------电源好                   0.98V

VDDQ    --------桥供电                        1.52V

VIDOUT  --------SVID数据                   1.03V

VIDALERT--------SVID的警示信号        1.04V

VIDCLK  --------SVID时钟                    1.04V

VSS     --------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