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A1466在WIN7系统里CPU温度很高,时常会掉电,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9-07-04):
          如题,在WIN7系统里CPU温度很高,鲁大师一压力测试马上跑到100多度,手摸散热铜管巨烫,风扇转速已经很高,主要时常会出现掉电情况;但是在苹果系统里面温度并不高,铜管也不烫手,在论坛搜类似问题有好几个一样的情况,但是都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所以特此发贴求助,有没有大神有好的方法能解决掉电问题可以分享一下,或者是风扇怎么改一直常转也行!另外,此机BIOS已经刷过!

网友:
装win10试试

网友:
有效果吗?

网友A:
暂时没什么好的方法,温度如果太高风扇不转可以用风扇控制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什么好的方法,温度如果太高风扇不转可以用风扇控制软件

什么软件呢?

网友A:
macsfancontrol这个你自己测试有WINDOWS和MAC版本的

网友:
这个无解,。,,只能叫客户用mac

网友B:
改常转这个机子散热超级差,你的还好点我前段时间修好一个在IOS里都10多分钟出问题只好强行改了;当然有可能是我们的散热没做好(硅胶有点差)的原因。

网友:
遇到过1466温度高但是也不掉电啊

网友C:
客户用WINDOWS可以考虑 苹果里面的虚拟机

网友:
看看后台有没有什么程序或进程占用cpu太多,一般应该是系统问题或者是苹果的对于win7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csfancontrol这个你自己测试有WINDOWS和MAC版本的

多谢,这个软件蛮好,可以修改风扇转速,温度在运行一般软件的情况有所下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改常转这个机子散热超级差,你的还好点我前段时间修好一个在IOS里都10多分钟出问题只好强行改了;当然有可 ...

你是怎么改的?我改的温度不高,用15分钟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怎么改的?我改的温度不高,用15分钟就掉电!

常规改法没有特别的方法。,

网友:
风扇狂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用WINDOWS可以考虑 苹果里面的虚拟机

有没有相关的教程或资料呢?

网友:
这也是个奇葩问题    换WIN 10 能解决这个问题么

网友:
把CPU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