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7511不出核心供电的秘密

楼主(2019-07-04):
N4110进水导致大短,拆机发现是CPU核心供电IC周围腐蚀所致。
清理腐蚀处,重新拆焊17511,更换损坏的BOOT电阻、电容、供电保险电阻,以及击穿的上管后,开机电流0.2左右。
查17511的各路供电都正常,EN信号也没问题。CPU的辅助供电1.5  1.05  3v也都正常。
VDIO CLK ALERT电压都在1V左右,对地阻值也正常。于是直接换了一片新的17511。
还是故障依旧。
CPU测试过正常的。
仔细查了一下其他地方都是没进水,供电也都正常输出了,问题应该还是出在17511自身。
再换一片,还是无果。

只好再逐个引脚分析:最后将焦点锁定在29、30脚的IMAXA IMAXB,根据字面意思应该是设置核心供电、集显供电的最大电流的。
果然30脚电压为0,上啦电阻PR67开路了,205K的,直接找了一片100K的,换上去,开机正常了。

网友:
受教了,谢谢大佬

网友:
这个修的真的技术好

网友:
还是细心  一般都不往这查

网友:
这个205K你用100K这种的话输出电压会不会高了一倍?找个200K应该不难。

网友:
是查了芯片图纸知道的定义还是頻经验啊

网友:
好经验。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