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15-3562板号16814-1刷 ec BIOS错误

楼主(2019-07-04):
我这问题跟论坛一位朋友的问题一模一样,也是机子不充电,还过电池也一样,充放电芯片换过,所以想着刷个EC的bios结果刷了以后提示我1.8V什么的,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查了下说是必须要个转换器才能刷1.8V的BIOS,货到后刷,提示效验失败,又各种翻论坛,说是有可能8209F固件太老,看了我的是2.0的版本,现在最新的是5.0的,所以买了一个最新的编程器,不需要转换座,可以直接刷,可是还是一样,提示效验失败,芯片型号是MX25U1001E,以为芯片坏了,定了2个芯片,回来刷依旧,在淘宝爱修网买的编程器,所以咨询下他们,给了个技术电话,打电话问了,说是在另外电脑上试试,把设置里的离线关闭,把速度调到最慢,结果依旧,他们说软件就这些设置,还是不行就让我把芯片跟编程器发回去他们,他们来检测,能想的办法基本全都试过了,现在机子瘫痪在这里快个把月了,拿来的时候只是不能充电,现在开机都开不了,我也是无语了,真心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如果各位谁有这个芯片刚好又能刷的,麻烦通知我下,把程序刷好寄给我!唉,搞死我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咋搞的

网友:
有大神指点下么?实在没招了,不会要换版吧

网友:
好像写入成功就可以了,有时效验失败也没关系

网友A:
之前遇到过低电压的bios,也是效验失败,后来没管它也是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过低电压的bios,也是效验失败,后来没管它也是正常开机

我这个刷了以后就不触发了都!

网友:
有好心人刚好有这个芯片的么,帮小弟刷下发给我就行,费用好说!实在不想搞了!

网友:
没刷过这种 ,帮不上忙                   重启电脑刷过没有

网友B:
你809H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809H试试。。。。。。。。。。。。。。。。。。。。。。。。。。。。

890H 也是一样的,刚刚试过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刷了BIOS就不触发,死活弄不好,我就在料板上拆一个装上就可以了,真是太奇怪了

网友(2019-09-06):
同求解决办法 我的也是刷时校验错误,现在不触发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