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41无cpu供电 检修1例

楼主(2019-07-04):
盈通G41V3  V4.2  cpu无供电,不发热。
先测内存供电,正常。
总线供电1.2V ok√

cpu供电芯片 ISL6312
找出图纸 如下

测 VID脚 有高低电压 正常
36脚EN,为低电平 ×
电路板上 手工跑线如下

没有纸,把香烟盒撕了,拆出锡纸,
在反面画了一份大概的控制图

捋清楚控制关系,就好办了。
直接摘掉Q15,让EN直接拉高,发现可以跑码。
OK。
再去量Q17,发现b极为0.67v,c极确为0.7V,
判断Q17损坏 ×
报废显卡上拆了个NPN三极管,换上,cpu供电1.1V出来。

亮机图附上

网友:
学习了,思路很清晰,香烟盒的图纸也很直观,哈哈

网友:
厉害了,还有G41修

网友:
本人只修G41,也只懂G41。墙角还堆了80多片故障G41板等着修。

网友:
该图纸由黄果树香烟内锡纸提供,哈哈哈哈

网友:
学习了,思路很清晰

网友:
请问楼主一般的主板CPU没有电压,CPU主控芯片好少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