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4752 -JE40 HR MB 10267-4无待机通病

楼主(2019-07-04):
          故障:待机电流0.0387A,按开关无反应,测待机5v.3v无电压。          维修过程:今天倒霉透了.测量过程不小心把待机芯片RT8223M碰到脚立刻冒烟废了,不小心把故障搞大了,把待机芯片拆了,还好查过其它无短路,看来是上厕所忘记洗手了。立马找料板找到一个RT8223p,查了一下找到一个一样的!!本来打算换待机芯片的,现在换好了还是原故障待机0.0387A!           论坛大伙都说这是待机电容问题,毫不犹豫的把两个电容取下来
然后在料板上找两个坦电容220的换上去

  把电通上,待机电压出来了,主板的电源灯也亮了
没啥技术性,只是好运的宏碁通病给我碰上了,接屏试机亮屏
再上两个全身照

网友:
这种已经已经是没意思了的,通病太久了

网友:
看到标题就知道答案了。。哎   宏碁通病中的通病。

网友:
没碰过,感谢分享。。以后修这款机少走弯路

网友:
很经典的滤波不良,碰到就是赚到,

网友:
这种故障太好了,就是送钱的。

网友:
好电表~应该是焊了针头吧?

网友:
4741  4750这2种板子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电容有问题按开关触发是什么状态?能重复触发吗?

网友:
待机0.038这个机器之前也遇到过 只是没想到那玩意会出问题

网友(2019-08-14):
好多这个问题的

网友:
这个好像用示波器可以判断,没有遇到过,谢谢分享通病。之前遇到过滤波不良也是不触发,用示波器测量通电瞬间有3.5伏后掉电了

网友:
哈哈  我昨天也修理一个这样的   问题是掉电  换了两个330的电容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