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分离合成请教

楼主(2019-07-04):
华硕h61m-k是自己在无问题的主板备份的BIOS文件
H61M-K-ASUS-0801是华硕官网下载的BIOS文件主板,BIOS型号的一致的。
两个文件打开对比,发现官网下的文件其头部部分多出了些数据,其他相同,包括两个文件的结尾部分也相同
那么我把官网下的BIOS文件的头部没用的数据删除,让官网下的BIOS文件跟备份的BIOS文件头部和结尾一致,最后保存
请问这个BIOS刷进去能用吗,手头现在没主板试,特来问大师们觉得可行吗?

网友:
RT809F直接支持刷华硕CAP的BIOS文件

网友A:
绝对可以用,本来就是这样做的。
找到5AA5F0 加上前面一行,再前面的删掉,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可以用的,头部可能是对应型号而已

网友:
华硕主板CAP格式BIOS没有技术可言

网友:
直接刷不用分离都可以用的

网友:
好电表~应该是焊了针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绝对可以用,本来就是这样做的。
找到5AA5F0 加上前面一行,再前面的删掉,保存就可以了。

其他型号的主板也一样吧,只要和备份的开头结尾一样就行?

网友(点评):
找到头,找到尾,文件大小一致 肯定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型号的主板也一样吧,只要和备份的开头结尾一样就行?

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