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图中的SMI#、SCI#、PME#三个信号的功能解释

楼主(2019-07-04):
关于电路图中的SMI#、SCI#、PME#三个信号的功能解释

SMI#SystemManagement Interrupt,系统管理中断
An OS-transparent interrupt generated by interrupt events on legacy systems. Bycontrast, on ACPI systems, interrupt events generate an OS-visible interruptthat is shareable (edge-style interrupts will not work). Hardware platforms that wantto support both legacy operating systems and ACPI systems mustsupport a way of remapping the interrupt events between SMIs and SCIs whenswitching betwen ACPI and legacy models.

SCI#beyond compare,系统控制中断
A system interrupt used by hardware to notify the OS of ACPI events. The SCI isan active, low, shareable, level interrupt.

解释:SCI#主要是在进入ACPI后,ACPI用的中断信号。SMI#一般在ACPI状态之前使用的用来做后台中断的东西。在ACPI后 ,SMI就自动关闭,切换到SCI的方式。SMI少量的会在ACPI的状态下还可以正常工作。主要是用来执行 一些超脱操作系统的特殊的代码。联想当年的被美国禁用的主要原因就是SMI的问题。他的权限超过操作系统。超脱在操作系统之外

总之,功能一切正常,就是不能正常关机的。刷了BIOS换了桥还不好,查查这些吧。

PME#PCI Express Native Power ManagementEvents control
The firmware sets this bit to 1 to grant control over control over PCI Express nativepower management event interrupts (PMEs). If firmware allows the OS control ofthis feature, then in the context of the _OSC method it must ensure that allPMEs are routed to root port interrupts as described in the PCI Express BaseSpecification. Additionally, after control is transferred to the OS, firmwaremust not update the PME Status field in the Root Status register or the PMEInterrupt Enable field in the Root Control register. If control of this featurewas requested and denied or was not requested, firmware returns this bit set to0.

解释:电源管理的中断。因为在休眠状态下,设备的其他中断是关闭的,只能通过这个通知系统来唤醒设备用的。设备休眠了,没有这个信号,系统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唤醒他。就一直睡下去了。可能会整个系统都停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SCI#:beyond compare,系统控制中断

beyond compare 是不是乱入了

网友:
很多都是bios  配置啊

网友:
果然是船长 nb得很 领教了

网友:
看来头都大了。。。。。。。。。。。

网友:
感谢感谢,单贫自己理解确实太难了。感觉船长讲解

网友:
感谢楼主讲解,对于我们这种半路出家的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