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5 LA-8681P 1.0 进水机子一天的心塞路!!!

楼主(2019-07-04):
啊!啊啊!!!我要发泄一下才能好好写帖子了,一会你们感受一下我视频的此刻激动的心情吧

现象:外地客户的机子,寄给我的(现在想想,我就不应该吹牛逼说简单得很,因为他说插电大电流,emmmp...因为他没告诉我是进水的!!!)

OK ,开始吧,现在打字都是颤抖的!

维修过程及思路:插电大电流,拆板子先把短路的电容换了,把腐蚀了的小电阻也换了
上电,0.001的待机电流,应该是没过公共点点了,测量PQ310 发现真的是没电压,然后因为是进水的了,加上刚刚已经把短路的排除了,所以直接测BQ24727的条件了,发现6脚ACDET偏低 0.8V好像是,因为早上忘记做笔记了,但是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3V左右的
测量两个相连电阻,发现接入的VIN 19V正常,那因为是进水的,这个被拉低 不是电容就是电阻了,本来想换了3个的,然后看到与6脚相连的PR314电阻都黑完了,先换了再说

接着上电发现待机电流0.03a了,应该是过公共点了,打公共点电压确实19V已经出来(实际是20v输入习惯打字19V了。。。)

猛按开关。。。电流跑了(开心啊)。。。。啪掉电。。。 电流动了两下到0.14.。掉电。。。。OK 查供电吧

3  5V电杆电压正常

桥电压  内存电压 正常   CPU无电压(开始精彩的娱乐环节了。。。emmp)

追查PWM ISL6265芯片 ,,,,VIN 19v 正常  6脚开启  0.99 正常(开始的时候这里我忘记看47脚VCC的5V了。。。额哈哈然后开始神奇之旅吧,误打误撞还找到了问题了)

心里面想着,供电 开启正常  在不管别的什么的情况下 (不深入查别的信号了) 应该要有电压输出了,那没有CPU电压出来,是不是别的二级小电压没出来,引起掉电呢

那按照时序查吧,因为已经大致的扫了一轮电压就是CPU 的这个+APU_CORE  没产生,所以应该是这个之前的某个电压没产生,看时序

(这步的心里思维是很多人都遇到的错误思维,虽然有时候确实很好用,包括我修这个机子)看时序,心里面想着 能触发 那就应该直接跳开  slp_S3#之前的进行排查,我确实也是这样做了,然后发现悲催的是什么都正常(刚刚好又跳开了 3  5V 因为想着电杆有了--),然后不死心,复查多一次,还是发现是正常的,然后又回到了刚刚开始查到的缺+APU_CORE此电压(而此时我还没想到我没测到这个芯片的47脚VCC的电压,因为心里一直想着测了VIN了 是有供电的了) 那在这个机子仁宝的AMD上电时序中,确实是有开启和供电 就应该产生+APU_CORE了,没有那就是不是说PWM芯片坏了,说的慢,换得快,emmm....现在想想真的是蠢,哈哈!! 是的 换了芯片发现涛声依旧,完了,感觉没折了。。。但是想到跟客户吹出去的牛逼了。。。。。继续吧

开始三查时序!!!

因为是第三次复查时序了,个人已经在心里默认:从头查

我的天呐!一查就见问题了!!! 再次声明自己,是的是声明自己张记性!! 3V  5V电杆有电压,不证明二级转换的 3vs  5vs有产生!!!

是的 各位看官你们应该能想到是什么了,确实是缺失5VS

然后突然想到,5v  5v  5v啊!!! 是不是刚刚PWM芯片忘记5V!!!  然后此刻我怀着瓜皮思想:也许不是这个5Vs呢,然后翻过了查47脚!握草,没有,气得我直接丢了万用表 去买水喝 点根烟。。。。。本来不用走这么远的。。。唉

很开心,找到问题了,但是!   又开始了逗bi 操作了,一看这个是转换的,而且又是能触发的,那是不是可以直接直接连了呢?emmm..... 作者是真的蠢啊!!!哈哈

是的,我直连了U34,然后因为PWM芯片5脚的线应该是腐蚀断了,飞多一根线去CPU的VCC5脚电阻后端

然后确实有了CPU电压

触发电流跳动到0.24A了,你不知道这个过程我是多开心啊,以为好了!! 啪,又掉电了!!

怎么办?我是真的差不多崩溃了,此时已经差不多中午两点了,先吃饭吧。。。。

回来的路上一直想着一直想着,到底是什么妖怪啊,等到我座下来了,我好像又想起来了,妈耶,直接连,是有电压了,但是控制这个U34的电压,我好像又遗忘了一点,你5VS是有了,但是你不能这么自私啊!难道就不管别人的死活了?就把3VS和别的东西丢了么?虽然你桥电压及内存的1.5V都有了,可是。。。。握草,赶紧复原,往后查这个+VSB

。。。。。。。。。。因为这个电压还是需要去开启别的二级 三级电压的。。。。。唉真的傻了,人家PDF抬头就已经明确标注了

VSB总是在电源轨上(也就是说在主供电上,不论S1  S3  S5状态下处于开放状态)

好吧,追查发现这个+vsb 就是这个公共点B+通过管子和铜片改名而来
测量PQ205发现 1 脚确实没电压  2脚 3脚2.1v,明显的被拉低了,当时想着是不是因为进水,这个管子拉低的,所以就翘起来,再次上电测量,发现 2脚 3脚一样被拉低,那证明不是这个管子的引起的,然后吧他相关的电阻电容都换了,还是被拉低现在打字回想真的蠢,为什么不全部都拆了测量看看电阻前端的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呢?

真的不想修了,到底什么情况啊,然后突然想到,能不能直接飞线19V公共点过去啊。。。。可是我想着,难道你忘记了刚刚的瓜皮操作了么?。。。然后各种把相连的东西都换 了一轮,都没发现电压上来。。。。唉还是那句话:现在打字回想真的蠢,为什么不全部都拆了测量看看电阻前端的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呢?

接着是真的想放弃了,因为我把管子PQ205拆了,触发没掉电的过程  2脚 的电压是能被拉低的,证明PQ204的前级关系正常

emmm......怎么办。。。。。。 那就直接飞19V来吧,先看看是什么效果!!!

握草! 结果视频为证!

各位赶紧点击我视频感受一下吧,视频拍摄已经差不多晚上8点了!!! 现在写完帖子已经10点半了!!!

各位安排!!!点击视频!!猛点!!!!
手机播放直接点击: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1ODg1MDQ4NA==.html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1ODg1MDQ4NA==.html

网友:
先占一楼,此贴,必能混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您过奖了~~~ 小弟弟一个呢我,感谢您的捧场,希望大佬点下评分~~~嘿嘿

网友B:
我感觉你好亢奋!说真的,这个机器修得不漂亮!太大意了!不过帖子写的挺精彩的,看得我一惊一乍的!我明天给你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好亢奋!说真的,这个机器修得不漂亮!太大意了!不过帖子写的挺精彩的,看得我一惊一乍的!我明天 ...

是的,大意了,本来应该3小时内弄好的--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大意了,本来应该3小时内弄好的-- 唉

饼哥说“修好了就行”!

网友:
首先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这是我见过最幽默最有意义的帖子,啪,又掉了,最后佩服楼主不死心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D:
我是来看热闹的,就这机器进水部位就对么点,换我30分钟收工,而且保证原机原样修好,哥修机除非无图纸,一般从不瞎改。这种电压级的维修对那些维修大佬们来说就是小点心。

网友:
这样的故障都修好了,,佩服,,给愿意分享的人加分

网友:
维修不易,莫名其妙的故障多

网友:
牛皮,理论分析透彻,就是有点皮。。。。。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看热闹的,就这机器进水部位就对么点,换我30分钟收工,而且保证原机原样修好,哥修机除非无图纸,一 ...

瞎说什么实话

网友:
20分钟就能修好的机器……真折腾!

网友:
哈哈  这故障也太曲折了,进水机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看热闹的,就这机器进水部位就对么点,换我30分钟收工,而且保证原机原样修好,哥修机除非无图纸,一 ...

大佬儿又出来装逼打击普通小白的自信心?爱护着点儿吧,这行仅有的新鲜血液了

网友:
弯路再现,哈哈~~~

网友F:
故障比较多楼主有耐心,最后哪里的B+应该好修啊,怎么会拉低了相连零件换了不出来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故障比较多楼主有耐心,最后哪里的B+应该好修啊,怎么会拉低了相连零件换了不出来电压呢

板层可能因为进水处于不良的状态了,如果线是在表层的话  我可能到最后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儿又出来装逼打击普通小白的自信心?爱护着点儿吧,这行仅有的新鲜血液了

感谢您的关照,确实如果细心点的话 这个机子 连换了那些我没写上的 缺失和腐蚀了的小元件,应该是能3小时内带装机弄好的,板层可能因为进水处于不良的状态了,如果线是在表层的话  我可能到最后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

网友:
啊!啊啊!!!我要发泄一下才能好好写帖子了,一会你们感受一下我视频的此刻激动的心情吧

现象:外地客户的机子,寄给我的(现在想想,我就不应该吹牛逼说简单得很,因为他说插电大电流,emmmp...因为他没告诉我是进水的!!!)

OK ,开始吧,现在打字都是颤抖的!

维修过程及思路:插电大电流,拆板子先把短路的电容换了,把腐蚀了的小电阻也换了
上电,0.001的待机电流,应该是没过公共点点了,测量PQ310 发现真的是没电压,然后因为是进水的了,加上刚刚已经把短路的排除了,所以直接测BQ24727的条件了,发现6脚ACDET偏低 0.8V好像是,因为早上忘记做笔记了,但是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3V左右的
测量两个相连电阻,发现接入的VIN 19V正常,那因为是进水的,这个被拉低 不是电容就是电阻了,本来想换了3个的,然后看到与6脚相连的PR314电阻都黑完了,先换了再说

接着上电发现待机电流0.03a了,应该是过公共点了,打公共点电压确实19V已经出来(实际是20v输入习惯打字19V了。。。)

猛按开关。。。电流跑了(开心啊)。。。。啪掉电。。。 电流动了两下到0.14.。掉电。。。。OK 查供电吧

3  5V电杆电压正常

桥电压  内存电压 正常   CPU无电压(开始精彩的娱乐环节了。。。emmp)

追查PWM ISL6265芯片 ,,,,VIN 19v 正常  6脚开启  0.99 正常(开始的时候这里我忘记看47脚VCC的5V了。。。额哈哈然后开始神奇之旅吧,误打误撞还找到了问题了)

心里面想着,供电 开启正常  在不管别的什么的情况下 (不深入查别的信号了) 应该要有电压输出了,那没有CPU电压出来,是不是别的二级小电压没出来,引起掉电呢

那按照时序查吧,因为已经大致的扫了一轮电压就是CPU 的这个+APU_CORE  没产生,所以应该是这个之前的某个电压没产生,看时序

(这步的心里思维是很多人都遇到的错误思维,虽然有时候确实很好用,包括我修这个机子)看时序,心里面想着 能触发 那就应该直接跳开  slp_S3#之前的进行排查,我确实也是这样做了,然后发现悲催的是什么都正常(刚刚好又跳开了 3  5V 因为想着电杆有了--),然后不死心,复查多一次,还是发现是正常的,然后又回到了刚刚开始查到的缺+APU_CORE此电压(而此时我还没想到我没测到这个芯片的47脚VCC的电压,因为心里一直想着测了VIN了 是有供电的了) 那在这个机子仁宝的AMD上电时序中,确实是有开启和供电 就应该产生+APU_CORE了,没有那就是不是说PWM芯片坏了,说的慢,换得快,emmm....现在想想真的是蠢,哈哈!! 是的 换了芯片发现涛声依旧,完了,感觉没折了。。。但是想到跟客户吹出去的牛逼了。。。。。继续吧

开始三查时序!!!

因为是第三次复查时序了,个人已经在心里默认:从头查

我的天呐!一查就见问题了!!! 再次声明自己,是的是声明自己张记性!! 3V  5V电杆有电压,不证明二级转换的 3vs  5vs有产生!!!

是的 各位看官你们应该能想到是什么了,确实是缺失5VS185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