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四代i7HQ系列板载U要特别注意温度。

楼主(2019-07-05):
最近维修一台外星人17r2,症状是开机7短响不亮机。
查了下可能是cpu问题,量了下果然cpu短路,型号是sr1px。于是就定了个cpu是无铅的,印象是觉得四代cpu应该不太容易做坏的,于是按照经验把cpu加热到熔化后30秒。不过悲剧了,测试不亮机无反应,心想不好莫非cpu坏了吧?仔细观察了下,对位非常完美,又量了下。。。心彻底凉了短路了。
为了验证是CPU坏了又拆下来量CPU果然又烧了。心有不甘啊,犹豫的一阵子还是决定再买一片试试,这次买有铅的,心想这次该不会烧了吧。果然换上后一切正常,系统测试也正常。

总结原因可能是犹豫我的bga拆焊台由于是上加热为主导的缘故吧,当锡球熔化时候,CPU晶体的问题远远超过锡球的温度所以造成损坏,当然也是因为这么大面积的cpu比小面积的更加脆弱。所以再更换这种晶体比较大的CPU的时候尽量使用下部加热为主导的拆焊台或是使用有铅的锡球。

网友:
无铅重植有铅

网友:
用胶纸或铝箔把晶体隔热处理一下,不知效果怎样。

网友:
真有勇气  能买到好的CPU

网友:
板子比较厚的话最好换成有铅的,无铅的温度高了容易挂

网友:
有铅无铅怎么区分啊

网友:
一般这种大的CPU都是用一种型号的锡珠吗?

网友:
用铝箔纸粘在晶体上底下预热温度相对高一点。上面温度低一点。 杠杠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网友:
话说是4代u也不便宜

网友:
你这么换CPU 赔死了。。。。

网友:
可能你买的就是短路的。我拆过几个Y50-70的cpu,都是打黑胶的。拆下重植再装到其他板子上都没出过问题。

网友:
小伙子,不搞坏几个CPU你技术也不会到家,慢慢摸索吧,在我手上搞坏N个

网友:
这个cpu要是做坏了。一天心情都不好了

网友:
这单估计没净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