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直径&电缆流过电流

楼主(2019-07-05):
1、综述

铜芯线的压降与其电阻有关,其电阻计算公式:
20℃时:17.5÷截面积(平方毫米)=每千米电阻值(Ω)
75℃时:21.7÷截面积(平方毫米)=每千米电阻值(Ω)
其压降计算公式(按欧姆定律):V=R×A
线损是与其运用的压降、电流有关。
其线损计算公式:P=V×A
P-线损功率(瓦特) V-压降值(伏特) A-线电流(安培)

2、铜芯线电源线电流计算法
1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7A。
1.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1A。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
单相负荷按每千瓦4.5A(COS&=1),计算出电流后再选导线。

3、铜芯线与铝芯线的电流对比法
2.5平方毫米铜芯线等于4平方毫米铝芯线
4平方毫米铜芯线等于6平方毫米铝芯线
6平方毫米铜芯线等于10平方毫米铝芯线
<10平方毫米以下乘以五>
即: 2.5平方毫米铜芯线=<4平方毫米铝芯线×5>20安培=4400 瓦;
4平方毫米铜芯线=<6平方毫米铝芯线×5>30安培=6600 瓦;
6平方毫米铜芯线=<10平方毫米铝芯线×5>50安培=11000 瓦
土方式是铜芯线1个平方1KW,铝芯2个平方1KW.单位是平方毫米
就是横截面积(平方毫米)
电缆载流量根据铜芯/铝芯不一样,铜芯你用2.5(平方毫米)就可以了 其标准:
0.75/1.0/1.5/2.5/4/6/10/16/25/35/50/70/95/120/150/185/240/300/400...
还有非我国标准如:2.0
铝芯1平方最大载流量9A,铜芯1平方最大载流量13.5A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1、“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
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
2、“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
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3、“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式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运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式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 。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
如果是铝线,线径要取铜线的1.5-2倍。
如果铜线电流小于28A,按每平方毫米10A来取肯定安全。
如果铜线电流大于120A,按每平方毫米5A来取。
导线的截面积所能正常通过的电流可根据其所需要导通的电流总数进行选择,一般可按照如下顺口溜进行确定:

十下五,百上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

柒拾玖五两倍半,

铜线升级算。
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10平方以下的铝线,平方毫米数乘以5就可以了,要是铜线呢,就升一个档,比如2.5平方的铜线,就按4平方计算.一百以上的都是截面积乘以2,二十五平方以下的乘以4, 三十五平方以上的乘以3, 柒拾和95平方都乘以2.5,这么几句口诀应该很好记吧。
十下五,百上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 七十,九五二倍半 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穿管,高温八,九折 说明:
1、“十下五”指导线截面在10平方毫米及以下,每1平方毫米安全电流为5安培。
2、“百上二”指导线截面在100平方毫米以上,每1平方毫米安全电流为2安培。
3、“二五,三五,四三界”指导线截面在25平方毫米及16平方毫米,每1平方毫米安全电流为4安培。导线截面在35平方毫米和50平方毫米,每1平方毫米安全电流为3安培。
4、“七十,九五二倍半”指导线截面在70平方毫米和95平方毫米,每1平方毫米安全电流为2.5安培。
“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指同截面的裸线,可按绝缘导线乘以1.5倍计算安全电流。同截面的铜导线按铝导线大一线号等级计算安全电p=ui42000/220=191A纯电阻性元件。建议用150平方电缆。
1平方塑料绝缘导线安全载流值:
明线──17安,
穿钢管:二根──12安,三根──11安,四根──10安,
穿塑料管:二根──10安,三根──10安,四根──9安。
护套线:二芯──13安,三芯四芯──9.6安。
橡胶绝缘线;明线──18安,穿钢管:二根──13安,三根──12安,四根──11安
说明:只能作为估算,不是很准确。

另外,如果按室内记住电线6平方毫米以下的铜线,每平方电流不超过10A就是安全的,从这个角度讲,你可以选择1.5平方的铜线或2.5平方的铝线。
10米内,导线电流密度6A/平方毫米比较合适,10-50米,3A/平方毫米,50-200米,2A/平方毫米,500米以上要小于1A/平方毫米。从这个角度,如果不是很远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4平方铜线或者6平方铝线。
如果真是距离150米供电(不说高楼),一定采用4平方的铜线。
导线的阻抗与其长度成正比,与其线径成反比。请在运用电源时,特别注意输入与输出导线的线材与线径问题。以防止电流过大使导线过热而造成事故。
下面是铜线在不一样温度下的线径和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表格。
线径(大约值)(mm2)

4、导线线径计算
导线线径一般按如下公式计算:
铜线:S= IL / 54.4*U`
铝线:S= IL / 34*U`
式中:
I——导线中通过的最大电流(A)
L——导线的长度(M)
U`——充许的电源降(V)
S——导线的截面积(MM2)
说明:
1、U`电压降可由整个系统中所用的设备(如探测器)范围分给系统供电用的电源电压额定值综合起来考虑选用。
2、计算出来的截面积往上靠.绝缘导线载流量估算。
★铝芯绝缘导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25度)

★铜芯绝缘导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25度)

5、载流量
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
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5 3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
1、“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
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
2、“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
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式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运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式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 可按25mm2铝线计算横截面积越大,电阻越小,相同电压下通过的电流越大。
家庭用电线,一般都是用家庭电路系统布置方式里的经验公式计算。导线的选择以铜芯导线为例,其经验公式为:导线截面(单位为平方毫米)≈I/4(A) 。
约1平方毫米截面的铜芯导线的额定载流量≈4A ,2.5平方毫米截面的铜芯导线的额定载流量约为10安。
其实导线的载流量多大主要要看导线散热条件和布线场所的重要性。
架空敷设导线的散热条件就好些,穿管、埋墙等封闭暗敷导线的散热条件就要差些;多根导线比单根导线散热条件差些,一根管里导线越多散热越差。同样大小的导线在散热条件好的情况下载流量可以大些,而散热条件差的情况下载流量就要小些。
布线场所很重要,安全要求高,载流量就小,不是很重要的场所载流量就大些。上面说的家庭布线导线载流量就很小。
严格要求就用导线截面积乘以4作为载流量。载流量小,导线就要得多,成本就高。为了降低成本,又保证安全,很多家装在不是封闭布线时就采用导线截面积乘以5倍或者6倍来提升导线的载流量。
这也是家庭布线的最大载流量,再大就不能保证家庭电器安全正常的运用了。如果是工业用电,是可以用到导线截面积乘以9倍左右的载流量。
用家庭布线经验公式来看2.5平方铜芯导线载流量就是2.5*4是对的,2.5*5也可以,也有用2.5*6的。但是工厂等散热条件好的地方也可以用2.5*9甚至2.5*10
总之,同一导线在不一样的条件、不一样的要求下是有不一样的载流量。
下面给个导线长期允许载流量表给你参考,它的载流量也是有条件的,而且是最大的。

6、铜铝线每千米对应电阻
1、标称截面积/ (铜芯线)

2、标称截面积/ (铝芯线)

电阻公式:
压降=2X电阻X设备总电流-交流电压=设备供电电压
R=p*l/s
p—电阻率查表求;
l—电阻长度;
s—与电流垂直的电阻截面面积
两个电阻R串联会变大,成为2R,意味着长度增加1倍,电阻值增加1倍,电阻与长度成正比。
两个电阻R并联,1/2R,横截面积增加1倍,电阻值变为1/2,电阻与截面积成反比。
因此:
R=pl/S. p=RS/l

金属丝就是一根水管,电流就是水管里的小鱼,当水管长时鱼就感觉从这端到那端阻力很大很困难,当然管子越细(截面小)感觉也越运动到另一端更困难。电阻率就是水对鱼的阻力这个性质的常数,无论你管子多长或者多细,水对鱼(电子)的阻力同类水的管子是一样的 铜的电阻率0.0175,铝的电阻率0.026。从载流量上来讲,4平方铜相当于铝线4*0.026/0.0175=4*1.485=5.94平方。
但由于铝的耐热性比铜差,所以4平方铜线可用电流能超过6平方铝线。
10平方两芯电缆,温度20时允许载流量为75A,电压降为4.67MV/米 在220V电压下可以带动16.5KW以内的电器截面1平方毫米长度1米的铜芯线在20摄氏度时电阻为0.018欧,R=P*L/S(P电阻系数.L长度米.S截面平方毫米)电阻为0.72欧。
220V电压下线损的计算为:
P=I2R(p损失功率W,i设备电流,r电缆电阻)
设工作时设备电流为50A,则损失功率为50*2*0.72=72W。
电阻率应为
p=0.0175欧.mm^2/m =1.75*10^-8欧.m
L=6000mm=6m,S=6mm^2
R=pL/S=0.0175*6/6=0.0175欧
R=PL/S
R是电阻(单位是Ω),P是该种材料的电阻率(铜的电阻率为0.0175 ),L是导体在电流方向上的长度(单位是米m),S是导体垂直于电流方向的横截面积(单位是平方米)。
重量用M=PV来计算,M是重量(单位是kg千克)P是密度(铜的密度=8.9×10千克/立方米)V是体积(单位是立方米)。

7、举例说明
若500W的功率用多少平方的线缆了??这个计算公式是什么?
这要看你用三相还是单相。
单相按P=UI
三相按P=1.732*UI
假设你是单相:P=UI I=P/U=500/220=2.27 安
假设你是三相 :P=1.732UI I=P/1.732U=500/1.732*380=0.75安
压降=电流*导线电阻
导线电阻=(导线长度*电阻率)/导线截面积
电流=用电功率/用电电压
铜的电阻率=1.75*10-8次方欧.米
1.5平方的铜线就是1.5mm2截面积的铜线,这样2000m长的铜线电阻(常温)为:
(2000m*1.75*10-8次方欧.m)/1.5*10-6次方m2 =23.33欧姆
这样如果你导线上通过1A的电流,则压降为23.3V。 也就每平方米对电压压降为0.0024mv。
假如你用电电器额定功率为1千瓦,额度工作电压为220V,则用这样的导线的话,压降为:71.5V (约有三分之一的电能都浪费到导线上了) 假如你接了个100瓦的功率,则压降为:10.1V (基本可以忽视了,不影响电器正常工作)
所以建议运用功率不要超过200W为好,超过200W了,你用电电器上的实际电压将低于200V。
分3档计算,说明负载情况,以电机为负载行算。
1、 电线长度:L=400米,
电机功率:15kw+12kw+18kw=45KW,
电流:I≈90A,铜线截面:S=25平方,
铜线电阻率:ρ=0.0172
求400米距离线阻(单线):
R=ρ×(L/S)=0.0172×(400/25)≈0.275(Ω)
求400米距离电压降(单线):U=RI=0.275×90≈25(V)
该段线电压为:
380-25×2(双线)=330(V)
2、 电线长度:L=600-400=200米,
电机功率:12kw+18kw=30KW,I≈60A
求200米距离线阻(单线):
R=ρ×(L/S)=0.0172×(200/25)≈0.138(Ω)
求200米距离电压降(单线):
U=RI=0.138×60≈8(V)
该段线电压为:
380-(25+8)×2=314(V)
3、电线长度:L=700-600-400=100米,
电机功率:18KW,
I≈36A
求100米距离线阻(单线):
R=ρ×(L/S)=0.0172×(100/25)≈0.069(Ω)
求100米距离电压降(单线):
U=RI=0.069×36≈2.5(V)
末端电压为:
380-(25+8+2.5)×2=309(V)
举例:如果用4平方(mm)铜线,线长:200m.(三相四线)。那么30日线的耗电有多少? 6平方(mm)的线又是多少?
1平方毫米等于1/1000000 平方米
(1平方毫米=0.01平方厘米=0.0001平方分米=0.0000 01平方米,1毫米=1/1000米
1平方毫米=1/(1000*1000)平方米 )
物体电阻公式:
R=ρL/S
式中:
R为物体的电阻(欧姆);
ρ为物质的电阻率,单位为欧姆米(Ω. mm/m)。
L为长度,单位为米(m)
S为截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m)
欧姆定律(I=U/R)
电线上的电压降等于电线中的电流与电线电阻的乘积(U=I*R)
功率计算公式P=U/R(U代表电压、R代表电阻)
纯银线在0℃的电阻率是0.016 Ω.mm/m(欧姆米 ), 纯铜线在0℃时的电阻率是0.0175 Ω.mm/m(欧姆米),电阻温度系数是0.00393/℃。 纯铝线在0℃的电阻率是0.0283 Ω.mm/m(欧姆米),
ρ=ρo(1+a*t)
式中
ρ——在t摄氏度时的电阻率
ρo——在0℃时的电阻率
t——温度
纯铜线在21℃度时的电阻率 =0.0175(1+0.00393*21)=0.0189 Ω.mm/m) R=0.0175X200/4=0.875欧姆
30日的耗电量,如果是220V的电压,那么先要求出功率 P=U/R=220/0.875=55.314W
(这种状态是电线直接构成回路,也就是说不接任何家用电器。如果真这么做空开会直接跳闸!)
55.314X30X24÷1000=39.826度 (1度电=1千瓦时)
电压损失=∑(P*L)/(C*S)
P:电路总功率(KW) L:电源距负荷的距离(m) C:材料系数 (380V时,铜取77,铝46.3;220V时,铜取12.8,铝取7.75) S:导线截面积(mm)

8 、不一样金属导体电阻率

几种金属导体在20℃时的电阻率
(1)银 1.65(欧) × 10-8(米)
(2)铜 1.75 × 10-8
(3)铝 2.83 × 10-8
(4)钨 5.48 × 10-8
(5)铁 9.78 × 10-8
(6)铂 2.22 × 10-7
(7)锰铜 4.4 × 10-7
(8)汞 9.6 × 10-7
(9)康铜 5.0 × 10-7
(10)镍铬合金 1.0 × 10-6
(11)铁铬铝合金1.4 × 10-6
(12)铝镍铁合金1.6 × 10-6
(13)石墨(8~1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