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迅维360T

楼主(2019-07-05):
我的迅维360T最近出了点问题:开机显示正常,触摸屏有时候点的位置不准,有时候干脆不能用,多开几次又能用了,故障时,开机调整屏幕四角也没法调准,;今天开了好几次都不能用,有知道的给指点一下呗,在线等回答

网友A:
买了多久了?留个电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多久了?留个电话。

13年或14年的样子, 最近手机上班的地方没信号 13001459866,打固话03197611161.

网友B:
屏幕校准的时候要长按十字坐标不松,才可以校准。
如果单纯是触摸问题,临时使用可以外接USB鼠标操作。
我怀疑应该是触摸屏坏了,可以在淘宝先买个触摸屏测试一下。
如果还不行就只能换整个这个TPC了。
有问题就联系我电话18823306617微信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校准的时候要长按十字坐标不松,才可以校准。
如果单纯是触摸问题,临时使用可以外接USB鼠标操作。
...

谢谢啦,我买了个触摸上去,用了两天,感觉是好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