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极管PJ1389FXM的参数

楼主(2019-07-05):
今天修一台S7-200的plc 电源故障,经检查发现一二极管损坏,其型号PJ1389FXM请知道的老师相告!

网友:
是TVS管,这是印丝,不是型号!
用大于650V-1000V的代用。

网友:
经过询问经销商,这个二极管儿的稳压值是36V。损坏的原因是tl431损坏,造成输出电压过高,间接的击穿了这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