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电路图符号?pjp pad-open

楼主(2019-07-05):
各位老大,本人新手,看电路图发现一个符号不太清楚,有老大能指点一下吗?
这个是什么电路图符号?两个引脚,上面标注是:pjp pad-open

网友A:
线路连接点  就是主板上点锡位置

网友B:
跳线PIN,类似于插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线PIN,类似于插针

好的,谢谢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路连接点  就是主板上点锡位置

感谢~!